串联谐振装置做耐压试验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1-11-09):
  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装置测量交流耐压的方法是在测试回路中改变电感和频率,回路处于谐振状态,该方法能满足高压大电流的测试要求。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装置频率的电压的装置时进行交流耐压试验,应注意以下几点:

  1、试验前,必须进行了解被测设备无损检测技术项目管理是否合格。如果有任何缺陷或异常,测试应该排除后进行。

  2、试验进行现场应设置围挡,悬挂一个警示企业标志,并有专人监护。

  3、待测试设备的绝缘表面应在试验前清理干净,试验设备、试验物品外壳和非试验绕组应可靠接地,对于多油设备,应按有关规定在油静止一定时间后进行试验。例如,对于大容量变压器,油应静置12-24小时,对于3-10kV变压器,油应静置6-12小时。

  4.调整保护球间隙,使放电电压为试验电压的105%~110。连续三次试验,无显著差异,检查过电流保护装置的可靠性。

  5、按试验接线图接线后。准备加压前应有专人检查确认无误(包括引接地距离、安全距离等)。

  6、加压前,检查通过调压器以及是否在零位。确认压力调节器在零位后可加压。高呼“家庭高压“高之后方可进行操作。

  7、压力增大率,当测试电压是小于30%可以是稍快。然后升压应均匀,约为试验电压的5%。或在额定试验电压升高时为10-15s。

  8、升压设计过程中,监控数字电压表和其他企业仪表的变化。当额定电压为0.5倍时,读取被测设备的电容电流;当电压升高至额定电压时,开始计算时间,然后读取电容器电流,在时间后缓慢降低电压为零。然后断开电源。

  9、试验中,如发现电压表指针摆动较大,试品有异响,毫安表指示急剧增加。试品冒烟、着火,绝缘表面产生连续火花放电等。建议应立即降压,高压侧挂接地线后查明原因。

  10、如果未规定被测设备,一般电压耐受时间为1min,绝缘棒和其他电器的耐压时间为5min,试验结束后,及时挂接地线。然后在不加热的情况下接触相关部件。

  11、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和吸收率应在进行试验研究前后数据测量。两次测量结果不明显不同。

文章来源https://www.hvhipo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