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点焊机虚焊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1-11-09):
很多人在使用点焊机焊接过程中产生虚焊,但是又找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其实虚焊有很多种原因造成的。下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1、稳定的电源电压:在生产过程中,电网的电压不稳定,时高时低决定电流的大小,从而造成虚焊。

2、电极表面有污物:在长时间的大量的焊接工件过程中,电极头表面会形成一层厚厚的氧化层,直接影响导电性能造成虚焊和假焊,此时应该修整电极,去除表面氧化层以达到理想焊接效果。

3、焊接参数的设定:气缸压力、焊接时间、电流大小直接决定着焊接质量。只有把这几组参数调试到最佳状态才会焊接出高质量的产品,具体参数设定根据材质而定,比如铝合金板、不锈钢板、镀锌板、螺母等等。

有句俗话我们都很熟悉,叫做好马配好鞍。电极对于自动点焊机来说就是马鞍,所以我们除了选择一台好的点焊机之外,还要注意选择合适的电极材料,这样才能让点焊机发挥更好地作用而且使用寿命更长久。

电极在自动点焊机的使用过程中要传递电流、压力和散热,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对电极材料的基本要求如下:

1、高温下的强度和硬度高,有良好的抗变形和抗磨损能力;

2、高的电导率和热导率,自身电阻发热小,能迅速消除焊接区传来的热量,以延长电极寿命,改善自动点焊机焊件表面的受热状态;

3、高温下与焊件金属形成合金化的倾向小,物理性能稳定,不易粘接。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点焊机电极材料都要很好的满足上述几点要求,要根据自身的焊接工艺和焊接材料特点来选择合适的电极材料。

例如,焊接高温合金要求采用高温下硬度高的电极材料,但其电导率和热导率往往较差,焊接时必须注意加强冷却。而焊接铝和铝合金类高电导率金属时,需选用电导率低的电极材料,如紫铜、镉铜等,但高温硬度下高,容易与焊件金属产品粘附。除此之外,电极端面的形状也很重要,要根据不同的材质设计不同端面的自动点焊机电极。

网友A:
http://www.betebj.com/

深夜爱啪视频在线观看,女同桌让我伸进她的裤子里,我被同桌摸下面流水了

网友A:
http://www.beizwc.com/

亚洲中文字幕乱码,娇妻被调教3p电影,娇妻被边走边做调教

网友B:
所以最后 什么电极才是最好的电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