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字节变量使用问题

楼主(2021-11-09):
安川机器人,在主程序中,使用字节型变量来调用车型。

问题在于,B082字节型变量,在机器人程序中没有看到有赋值的。是怎么实现调用的尼??
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个只是逻辑程序,还有很多程序你没有仔细看,看了肯定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逻辑程序,还有很多程序你没有仔细看,看了肯定会有的



不是说了主程序了吗,PLC直接调用这个MAIN程序,哎~

网友B:
PLC发送数值给机器人,机器人读取(二进制)到变量中就会调用程序了,看IO分配就知道具体是哪几个信号发送的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发送数值给机器人,机器人读取(二进制)到变量中就会调用程序了,看IO分配就知道具体是哪几个信号发送的数值了。...



IO分配在哪里看你?

按你的说法,应该是在梯形图中有关联才会自动读取吧?但字节型变量是不是不可以写进梯形图的?

如果不是自动读取,就是通过调用主程序时,在判断之前进行赋值,但我查了所有的程序都没有赋值的~~

十分懵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自动化"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PLC发送数值给机器人,机器人读取(二进制)到变量中就会调用程序了,看IO分配就知道具体是哪几个信号发送的数值了。...】进行回复:    ...



你上传所有和变量B082有关的程序给大家看,才能给你分析具体是如何赋值的,通常用的是 DIN B082 IG#(x)读取PLC程序编号

网友C:
确实如5楼所说,赋值命令肯定有,在其他程序中,如果此程序是MAIN程序,那就找用B变量前面的程序找,比如INITIALIZE,你图片中的程序,第一行就调用了这个程序,应该是个复位程序,所以B的赋值应该也会写在这里

网友D:
第三方PLC和触摸屏也可以通过通讯写这个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方PLC和触摸屏也可以通过通讯写这个值的



感谢大神,知道具体是怎么关联的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firec"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第三方PLC和触摸屏也可以通过通讯写这个值的】进行回复:        ---------------------------------...



比如你用威纶通触摸屏,可以添加安川机器人

然后直接写入这个值B8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E(2023-09-15):
很棒  喜欢问答帖  可以了解到一些东西  喊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