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出现这些情况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1-11-10):
锂电池点焊机采用初级定电流方式,焊接电流上升速度快。三段加热设定,带电流缓升缓降功能,时间宽范围设定(0.25-250ms)。可存48组焊接规范,对应不同的焊接工件,两组启动输入信号,分别输出驱动,组机头信号,便于双机头使用。

锂电池点焊机采用气动控制,微动开关控制焊接点火,焊点白亮,牢固可靠,不粘针,一致性好,比较适合焊接进口电池电芯,松下电芯,配以定位夹具,对操作人员无任何技术要求。生手也能批量焊接出一致,合格的产品。锂电池电焊机生产效率高。焊接高纯镍带焊接拉力可达6公斤.铝镍复合带拉力可达5公斤以上. 适合焊接铜铂 铝铂 镍带 铝镍复合带 钢壳电池搭片焊接动力电池厚片焊接铜线铜片焊接。

一:踩踏脚踏焊机不起作用,电源指示灯不亮:

  a、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检查控制系统是否正常,通信触点触点和分离器换档开关是否突出或烧坏。

二:焊接时不应出现的飞溅:

  a、检查电极头是否被氧化。湾检查焊接工件是否严重锈蚀和接触严重。

  b、检查调节开关是否过高。

  c、检查电极压力是否过小,焊接程序是否正确。

三:焊点压痕严重,有挤出物:

  a、检查电流是否过大。湾检查焊接工件是否不均匀。

  b、检查电极压力是否过大,电极头的形状和横截面是否合适。

四:焊接工件强度不足:

  a、检查电极压力是否太小,检查电极棒是否紧固,焊接工件是否严重锈蚀,焊接点是否接触不良。

  b、检查电极头和电极棒,电极棒和电极臂之间是否有过多的氧化物。

  c、检查电极尖端部分是否因磨损而增加,以减少焊接能量, 即检查电极和铜软接头是否严重氧化。

  1,点焊机焊接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应增加间距。例如,焊接铝合金点焊时,点间距比焊接不锈钢点焊大约30%。

  2,在中频点焊机点焊前清洁零件表面。

  3,对于密集分布焊点的焊件,应适当选择点焊顺序。

  4,使用异形电极以避免意外接触点并产生分流。

  5,当点焊不同材料和不同厚度的部件时,电极应放置在具有较大分支电阻的一侧(即薄板或导电性差的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