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知乎的一篇文,关于接地

楼主(2021-11-10):
我刚发到知乎的一篇文

关于接(地)1

李纯绪

李纯绪

电气工程师

这个题目范围较宽。

先说说供电系统“地”,只涉及低压供电系统,其它不具普遍意义。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有关标准和专业杂志就陆续推出靠近IEC标准的关于供电保护系统概念,其代号是IT、TT、TN。这代号解释虽然俯拾皆是,在这里还是再赘述一遍吧!

代号二个字母,前面表示供电系统的接地形式,后一个字母表示用电设备的接地形式。

I:绝缘 T:接地 N:接零

于是代号的解释:IT--供电系统对地绝缘,用电设备外露导电部分接地保护

TT--供电系统一点接地,用电设备外露导电部分接地保护

TN--供电系统一点接地,用电设备外露导电部分接零保护

IT系统所有供电线路对地绝缘,用电设备接地保护,用在特殊场合,我们接触非常少,比如医院手术室。我们常见的是城市10KV高压配电线路,采用的是IT系统,与此文无关。

TT系统将电源中性点与接地体连接,实现系统一点接地,用电设备外壳接地保护。目前应用很少,过去应用在农村的小容量供电系统,比如农田灌溉机井。标准说一点接地,而没说一定要中性点接地,可以理解为任意一根线都可以接地。这个概念理解与否没关系,因为没用采用其他形式供电(比如二线一地)。

TN系统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用电设备保护接零线。这是目前主要的低压供电形式,无论工厂、住宅和公共场所。在接零保护系统中存在三种形式:TN-C、TN-C-S、TN-S,它们的区别在于零线的连接方式,于是有了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的概念。TN-C系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相四线供电线路,工作零、保护零合为一根,这种形式的零线称为PEN,PEN线要可靠连接到用电处的所有可导电部分(标准中称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电部分),包括房屋结构的导体、金属机械设备和用电设备外壳,是绝大多数工厂采用的一种供电保护系统。

本文要说的是“地”,为什么要强调地呢?因为工程中有人地、零不分,地、零关系不清。

地线指的是连接接地体的导体,零线是三相电源的中性点导体。

IT系统中没有零线(不涉及高压供电),用户要做接地体,连接到用电侧所有外部导电部分;

TT系统在电源侧中性点直接接地,用电处零线对地绝缘,做接地体连接用电侧外部所有导电部分;

TN系统在电源侧中性点直接接地,用电侧所有外部导电部分连接零线。用户可以做接地体与零线连接,这种做法叫重复接地,是过去规程中严格要求的,现在已不再要求。

TN系统中,人们习惯称零线为地线,这个没错。因为电源侧,中性点连接接地体引出零线,PEN既是零线又是地线,而且可以重复接地。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叫它零线,而且不要与你现场做的所谓地线混淆,更重要的是用电设备外壳一定要与零线可靠连接,而不是现场所做的地线。零线不连接到外壳,保护系统就变为TT,这是很危险的。用电设备外壳和人能触及的导体与零线连接,在发生设备漏电故障和相、地短路时,会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使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从而保证用电安全。

如果你做一个接地体,能做到4Ω(很不容易),发生短路时产生最大电流才220/4,回路中很多开关的额定电流都比这个电流大,能有效保护用电安全吗?这就是TT系统主要用于小容量系统的原因(在以前TT系统只有熔断器保护,没有漏电保护器)。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广剩余电流保护器(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protective device),简称RCD,俗称漏电保护器,有关标准规定食堂、地下室等潮湿场所和移动、手持用电设备要安装RCD。TN系统不能直接使用RCD,于是就出现了接零保护系统的另一种形式--TN-S系统。TN-S系统把原来的零线(PEN)分为二根线送出,既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这就是所谓的五线供电。虽然N和PE是一点引出,都是零线,但是送出后要求不同,N线在电源侧与接地体连接,送出后必须与地绝缘;PE线送出后只与非通电导体连接,可以与用电侧接地体连接,与N线绝缘。

TN-S系统可以使用RCD,因为有单独的保护零线直接连接到用电侧的外部导体,而RCD内部检测线圈所包围的是负载供电回路,正常状态其向量和为零。用电侧发生漏电时,有电流通过PE线,RCD内线圈所包围回路向量和不为零,于是切断开关,对漏电故障保护。

多数供电保护系统形式是(TN-C)三相四线制,工厂、城市低压线路、老住宅等,在某用电设备要安装RCD怎么办呢?于是又有了TN系统的另一种形式--TN-C-S,既局部TN-S系统。其做法是,电源进线在配电箱里正常连接,PEN线连接到外壳,比如焊在外壳的螺丝。箱内安装有RCD,电源连接到RCD进线,PEN接到RCD上的N 。在RCD出线端,PEN就变为N,以后的回路中要与地绝缘。进线PEN直接引出一根线叫PE,接到用电侧的外部导体,这样就实现了TN-C-S。

在工程中,我们习惯称零线为地线。然而有同行对地线的认识是单做接地体引出的线,而且把所谓地线接到用电设备的外壳做保护,这样的结果是在TN系统中,把这部分用电设备接成TT系统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安全规程早有规定,在一个供电系统中不允许一部分保护接零,一部分保护接地。

另外,用电处做接地体很难达到较低电阻,有的土壤情况做到4Ω以下,要很大规模的接地体,零线回路的阻抗却是毫欧级,显然这样的接地用处不大。用电侧接地体对供电系统做重复接地,是早期规程中要求的,看来作用甚微,只能  解决心理问题。提到外壳接零时,总会有人说:零线断了外壳会带电。在相关标准中,都有对零线的要求,其中有防止零线机械性断线的意思,所以正常情况下,零线断线的可靠性非常小,零线断线是故障状态。实际运行中,零线断线的现象经常出现,为什么?因为施工中没按标准做。

去工厂见过很多零线不规范的做法,建筑物钢结构不接零,吊车的吊钩带电;一排小设备在墙上挂了一根0.5mm²塑料软线分别接到各设备外壳;设备控制电器柜,有N排、PE排,TN-C系统供电,安装施工只把零线接到N排,PE排空着;......。

现在各种电器柜出厂都按TN-S做,既柜内有PE排和N排,N排与柜体绝缘,PE排直接连接柜体或是柜体焊接的螺丝。TN-C系统供电,施工时要用合适截面导线连接PE排和N排,而且零线要压在PE的螺丝上;如果接成TN-C-S,施工方法同TN-C一样,柜内连接PE、N,配出的线要有与地绝缘的N线,既工作零;还有接设备外壳的PE线,既保护零。

网友A(2022-08-14):
文中说的:在工程中,我们习惯称零线为地线。然而有同行对地线的认识是单做接地体引出的线,而且把所谓地线接到用电设备的外壳做保护,这样的结果是在TN系统中,把这部分用电设备接成TT系统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安全规程早有规定,在一个供电系统中不允许一部分保护接零,一部分保护接地。

请问李老师,当用电设备开关箱漏电保护器额定电流小于22A,漏电保护器是否能动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中说的:在工程中,我们习惯称零线为地线。然而有同行对地线的认识是单做接地体引出的线,而且把所谓地线接到用电设备的外壳做保护,这样的结果是在TN系统中,把这部分用电设备接成TT系统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你这22A从何而来?

网友B(2023-12-03):
看的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一头雾水



有错误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