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轨迹干预

楼主(2021-11-10):
请问ABB机器人在执行MoveL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对轨迹进行干预吗?如何进行干预?需要哪些机器人的选项来实现,请各位大佬支招

网友A:
你所说的干预太宽泛,具体点才好给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干预太宽泛,具体点才好给意见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给偏差值,来改变他当前的轨迹位置

网友B:
你可以做一个功能程序,返回位置数据,用movel和for对这个位置进行移动

网友C:
不明白什么意思,如果只是为了改变目标点,重新定义位置就好,如果做重复,用循环指令就好,阵列用循环加偏移就好。

网友C:
具体指令怎那么使用可以提问,我看到就会解答给你。

网友D:
不会是想做类似于跟着传送带的东西吧?

网友E: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运动位置要实时变化还是每次到达的位置不一样,每次位置不一样可以用变量来控制。

网友F(2021-12-27):
可以按照流水线追踪抓取的方式去做,具体要看情况而定

网友G(2023-01-31):
感谢分享,向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