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使用氦质谱检漏仪进行负压检测?

楼主(2021-11-11):
一、为什么要检漏?

泄漏和密封相对应

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密封住一定的空间,防止气体或液体在压力的作用下,流进或流出这个空间。如真空设备(真空镀膜机,液晶注入机,PVD,半导体外延等等),需要在真空条件下工作,要求在工作时,空气不能漏进工作腔体,否则生产不能进行,或者产生次品,浪费人力物力。另外装液体或气体的容器(液压气瓶,氧气瓶,空调冰箱中的雪种容器等等),要求在容器内外存在压差的情况下,不能有气体或液体漏出。如果有漏,后果严重,一般会造成有效物资的浪费,如有毒物资、腐蚀性气体漏出,甚至会酿成事故。

这些对密封性有要求的产品或设备,在投入使用前,就要先进行检漏,使用中也要定期进行检漏检查。

华尔升智控:为什么要使用氦质谱检漏仪进行负压检测?

二、泄漏程度的量化

可简单理解为:单位时间内,单位体积容器,压强的变化。下面举两个例子,可以对漏率的大小有个直观的认识。

例一、自行车胎有 4L 的容积,30 天内胎压从 3 bar 降到 2 bar,则漏率可量化为:

这种程度的泄漏是很严重的,这个漏率是很高的,用我们常用的检漏方式就能检测到漏点:将车胎放入水中,有气泡出来的地方就是漏点。

例二、冰箱 1 年内,雪种泄漏了10 克(分子量 102 g/mol),大约是 2.24 bar·l, 则漏率可量化为:

这种程度的泄漏对冰箱来说,是很严重的,但这样程度的漏率用普通方法根本无法检出。这时就需要用到检漏仪或质谱仪来检查了。下面的内容是检漏仪的相关介绍。

华尔升智控:为什么要使用氦质谱检漏仪进行负压检测?

三、检漏仪检漏的原理

有两种方式可以检测出泄漏:

1.示踪气体 A 放在容器里面,处于正压,然后用仪器去检测,容器外围是否有气体 A,如果容器外有气体 A,则容器有漏。用这种方式能检测出漏点,并能大概判断泄漏的程度。这种检漏方式叫 Sniffer 检漏或正压检漏。

2.示踪气体 A 喷在容器外面,用仪器去检测容器里面是否有气体 A。这种方式能检测出漏点,并能测知漏率。这种检漏方式叫真空检漏。

如何选择检漏方式,与检测对象的工作环境有很大关系,尽量做到与检测对象的工作状态一致。如检测对象工作时内部处于正压,则用正压模式,如检测对象工作时内部处于负压,则用真空模式。

四、示踪气体的选择

对示踪气体的要求:

1. 无害,不能对人体或环境造成伤害

2. 质量轻,惰性气体, 能穿透微小细缝

3. 化学性质稳定,不会起化学反应或易燃易爆

4. 最好是只有在空气中含量尽可能少的气体,才能满足检漏灵敏度方面的要求

一般检漏都用氦气(He)作为示踪气体,也有用氢气(H2)作为示踪气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