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打造DIY太阳能家用发电系统

楼主(2021-11-11):
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相对简单,但对于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学习DIY家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有助于节省成本,获得最大价值。那么没有经验如何组装太阳能发电系统呢?在这里你可以。

使用太阳能供电系统维护方便,使用寿命20年以上,多种互补充电方式。安全可靠、无噪音、故障率低、寿命长,环保美观,不受地理位置限制,工期短,规模随意,拆装简单,移动方便等,避免长距离电缆敷设对植被和环境的破坏和工程费用。

以上就是我们组装家用太阳能供电系统所需要准备的组件。接下来我们一起组装一下

1我们将控制器用螺丝固定在打好孔的底板上面。

2电源开关和防浪涌模块安装到槽钢滑轨上用螺丝固定到底板中间位置。

3下面分别将两个接线端子也固定到底板下方。

固定好以上组件之后我们开始最关键的一步接线。

4先将控制器显示电池端的图标接入正负极线。

5然后将控制器电源端引到下面电源开关,然后将控制器太阳板端引入左下电源开关,并将防浪涌模块和左下开关进行串联,将电池端引入接线端子。

6将太阳能板电源开关的线引入接线端子。

7将锂电池先接入电池端子处

8将太阳能板接入太阳能板端子处

接线完成后我们看下效果,将太阳能板放到阳光下保证周边没有任何的遮挡。打开电源开关和太阳能板开关可看到正在充电中即可。我们把手机也插上看下效果,显示正在充电中。。

这样一套小型的家用太阳能供电系统就组装完成了。

网友A:
  纯手工打造啥意思?就是螺丝刀拧几几下呗。还打造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