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磨轴承座磨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维修

楼主(2021-11-11):
  立磨是水泥企业常用的设备之一,而许多管理者想必都遇到过立磨轴承座磨损问题,这也是一直困扰着设备管理者的头号问题。下面我们通过一则案例来讲解下详细的轴承座维修方案。

某水泥企业的4800立磨,轴承型号350664,立磨摇臂的轴承位直径为ø320mm,摇臂共8个轴承室出现严重磨损,其中3号轴承室磨损最严重,单边磨损深度3mm。那么造成立磨轴承座磨损的原因是什么呢?

  立磨磨辊在运行过程中,由于进料粒径变化问题使磨辊存在上下起伏,从而使旋转轴关节部位在一定角度范围内旋转。由于长期存在这种冲击式的局部旋转,不断的对轴承座造成冲击磨损,从而造成设备的大幅振动使设备无法正常的运转。

  传统修复工艺:对于立磨轴承座磨损,传统工艺采用补焊或者电镀工艺进行处理,但是无论采用何种工艺,其缺点就是必须将设备大量拆除运输,其投入的人力物力比较大。另外电镀工艺局限性也比价大,且修复之后还是不能达到100%面配合。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工艺:根据不同磨损情况采用不同修复方案。在保证修复精度和满足安装要求的基础上,避免轴座表面热应力的出现,且材料具有的金属不具备的退让性可以有效的缓解因设备振动等造成的冲击力,避免间隙出现,使修复部位与轴承始终保持100%的面配合,可以延长设备使用周期。

  立磨轴承座磨损详细的维修过程如下:

  1磨损的轴承座表面进行表面处理,烤油打磨,露出金属原色;

  2用无水乙醇清洗表面,确保表面无油无杂质,晾干;

  3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均匀涂覆到表面;

  4用刮研尺沿基准位把材料刮研出来;

  5加热固化材料修复完成;

  6回装设备时,测量轴承运行游隙和轴向窜动间隙;

  7吊装轴时注意保护材料,避免坑碰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