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MI流水线动画图

楼主(2021-11-11):
求助下各位谁做过流水线显示的动态图。可以发下参考吗

网友A:
1、可以安装一个HMI软件,通常会有常用的DEMO(很多都有工厂流水线),当做实际工程时,借鉴DEMO来弄就比较快;

2、比如 ,我安装了 台达HMI的软件,里面就有一些案例example,若没有,也可以联系HMI的售后,要一个就可以,会省很多时间。

3、若是借鉴图片样式,可以在百度图片中进行搜索,也可以帮助梳理思路;

网友B(2022-02-07):
是需要海为的流水动画的例子吗?海为的,你直接用流水图元,画一下流水轨迹就可以动起来了。 再扩展一些的功能就是调整一下方向和用为变量控制他动和不动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网友C:
图元做个动态效果,把效果挂上变量就OK了。

比如说容器内液体量,你就挂液位

如果是管道的话,要么挂流量计,要么挂管道阀门

如果是冲模,就挂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