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闸故障(高深的问题)

楼主(2021-11-11):
问题 1、地坪下的导线电容怎么计算啊  (带铠与不带铠)

         2、 漏电电流怎么计算

          3、没有漏电保护怎么保证供电安全  ,等电位   接地?

          4、有木有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A:
问题够深度!期待有温度的回答让楼主茅塞顿开!

网友B:
众所周知,变频器上口不能有漏电,功率大的话上上口都不能有漏电,所以你这个问题不是啥高深的问题,是常识问题。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有漏电流产生的,当这个电流大于你的漏电保护器的漏电电流时漏电就跳闸了,所以正确的做法时变频器上口直接接空开,然后做好变频器的接地即可。

网友C:
楼上的仁兄回答很全面了,换不带漏电保护空开吧,变频器接地就行了

网友D:
确实没有在变频器进线端接带漏电保护断路器的,必跳啊,变频器的保护都是通过高速熔断器来保护的。外壳一般是接地保护,接PE线黄绿双色线。线路线一般用屏蔽电缆就好了。

网友E:
没有见过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所周知,变频器上口不能有漏电,功率大的话上上口都不能有漏电,所以你这个问题不是啥高深的问题,是常识问题。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有漏电流产生的,当这个电流大于你的漏电保护器的漏电电流时漏电就跳闸了,所以正...



1、地坪下的导线电容怎么计算啊  (带铠与不带铠)

         2、 漏电电流怎么计算

          3、没有漏电保护怎么保证供电安全  ,等电位   接地?

楼主:
假如摘掉漏保,云线位置电缆漏电 ,如何保证过往行人安全、?? 来个砖家好吗

网友F:
漏保出现,任何场合都用,这是误区。

TN系统用电安全,靠的是用电设备可靠的接零保护。零线才是最好的地,而不是你做的所谓接地,接地电阻做到10欧姆都挺难,有用吗?

变频器使用漏保还想它可靠运行吗?

在做供电设计时,不要随便使用漏电保护器,标准规定在潮湿场合、移动和手持用电器才使用漏电保护器。消防要求在配电主开关安装300mA的漏电保护器,而且不直接动作,采集零序电流信号到消防系统报警,由系统执行断电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摘掉漏保,云线位置电缆漏电 ,如何保证过往行人安全、?? 来个砖家好吗...



我现场上百台变频器,没哪一台线路上用漏保的,而且电缆还是走明敷桥架,金属的那种,不要说电到人了,就是麻人的情况都没出现过。关键是保护接地,电阻足够小,标准是10Ω,我们接地做好了测来只有4Ω,人体电阻一般在3000Ω左右,你说即使有漏电流,电流会从哪里跑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刘建"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假如摘掉漏保,云线位置电缆漏电 ,如何保证过往行人安全、?? 来个砖家好吗...】进行回复:        ------------------...



4欧姆接地电阻对防触电用处不大。假设发生对地漏电,漏电流20A,你的过电流保护装置没动作。此时设备外壳就会带上80V电压,人触及是会有危险的。不可以用3000欧姆与4欧姆比。

设备外壳不带电的必须条件的是连接零线,零线回路是毫欧级,发生漏电会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使保护装置动作。

所以,重复接地只是后备保护,解决心理问题。

网友G:
变频器上级不能用漏电开关,可以用断路器和高速熔断器组合,但绝大多数都只有断路器即可,一定要接地

网友H(2022-01-02):
市政工程,必须是要加漏保,理解楼主,实际上变频器是不能加漏保的,硬是加,只能把漏电流选最大,来应付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