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用485-DB块作为从站与上位机通讯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21-11-11):
现有一块FX5U-32MR加FX5-485-DB通讯板 ,PLC本体的上的485作为主站与两台空压机通讯,用ADPRW指令做轮换程序,FX5-485-DB作为从站,从站地址设置为10,波特率 9600,无效验,8位,1个停止位。image.pngFX5-485-DB没有写通讯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调不通,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扩展的485BD你要选择具体的通信协议,一般是MC协议,然后MC协议也有3C帧和4C帧,其中3C帧还有形式1和形式4的区别,4C帧也有形式1、形式4、形式5的区别。

网友B: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