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等待超时处理

楼主(2021-11-12):
KUKA 机器人 怎么处理 等待一个信号,超过一定时间,触发其他条件;

 比如:等待抓手夹紧信号,等待5S,没信号,原路返回,或是触发中断;

 ABB 有指令 可以实现  WaitUntil

KUKA 该怎么玩,怎么写~~~

网友A:
定时器加IF

未来。

网友B:
定时器加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加IF



感谢 大佬的回复,我自己用ABB 的方式,写了功能程序解决了,定时器+IF 貌似不行

楼主:
""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定时器加IF】进行回复:

        -----------------------------------------------------------------

感谢 大佬的回复,我自己用ABB 的方式,写了功能程序解决了,定时器+IF 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IF 延时判断



感谢 大佬的回复,我自己用ABB 的方式,写了功能程序解决了,定时器+IF 貌似不行

网友D(2021-12-12):
wait for 5s

if $IN[?]==false then

ptp home

endif

if $IN[?]==true then

ptp 下一步

endif

楼主(2022-01-13):
引用 网友D:
wait for 5sif $IN[?]==false thenptp homeendifif $IN[?]==true thenptp 下一步endif

你这是每次都等5s,我要的效果是true直接走,反之等待5s,触发中断(或者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