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热门资料汇总

楼主(2021-11-12):
(免费)西门子S7-200从入门到精通68讲高清附带仿真软件(2014-11-20)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6422/586422_1.shtml

S7-200恒压供水工程实例程序(PID应用)(2013-11-1)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1900/531900_1.shtml

S7-200 SMART模块CAD图(全)(2015-5-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23490/623490_1.shtml

西门子PLCs7-200/300模块CAD图纸(2013-7-26)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7142/517142_1.shtml

S7-200 控制步进电机例程(2011-11-14)

http://bbs.gongkong.com/d/201111/402953/402953_1.shtml

西门子S7-200的定时停机加密程序样例(2013-11-11)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464/533464_1.shtml

50个西门子PLC(S7-200)编程例子与解释(2016-1-12)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1/655487/655487_1.shtml

S7-200与RS485设备通讯实例(2014-11-18)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6049/586049_1.shtml

西门子s7-200硬件CAD图(2013-11-24)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5644/535644_1.shtml

[下载] S7-200PLC程序实例分析(2013-8-14)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0184/520184_1.shtml

西门子S7-200控制步进电机程序(2015-6-19)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6/626466/626466_1.shtml

S7-200指令库和库的说明书(2014-2-17)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2/546052/546052_1.shtml

最新S7-200 仿真软件(2013-3-11)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3/486835/486835_1.shtml

西门子S7-200 PLC典型应用120例(2014-6-28)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6185/566185_1.shtml

西门子S7-200仿真软件,狠好用(2015-3-23)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3/612096/612096_1.shtml

s7-200应用实例(图文并茂)(2014-10-16)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0/582086/582086_1.shtml

S7-200模拟量比例换算指令库(2015-1-23)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5661/605661_1.shtml

我有西门子S7-200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视频讲座(2009-2-23)

http://bbs.gongkong.com/d/200902/271261/271261_1.shtml

西门子S7-200 PLC编程100例精选(2014-6-25)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5767/565767_1.shtml

西门子S7-200PLC从入门到精通视频教程资料(2014-6-13)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3123/563123_1.shtml

西门子PLC   S7-200 PID控制从入门到精通(2014-12-1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2/602164/602164_1.shtml

S7-200Modbus通信实例(2013-9-12)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4784/524784_1.shtml

S7-200的一些程序很好适合初学(2013-9-8)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3990/523990_1.shtml

两台S7-200 smart进行modbus通讯,并用电脑监控(2015-8-31)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8/635777/635777_1.shtml

西门子 S7-200∕300∕400∕1200应用案例讲解(2016-4-12)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4/666223/666223_1.shtml

s7-200编程实例30个带注释(2013-12-11)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8481/538481_1.shtml

S7-200_Modbus通信培训教程(2013-12-7)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7800/537800_1.shtml

西门子S7-200PID调节(2013-7-30)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7812/517812_1.shtml

S7-200模拟量应用案例,精品适合初学者(2015-3-23)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3/612102/612102_1.shtml

S7-200称重子程序。(2013-11-18)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4644/534644_1.shtml

西门子S7-200 PLC编程及应用案例精选(2014-1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2/601095/601095_1.shtml

最新西门子S7-200库工具包(库指令)(2015-11-16)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7554/647554_1.shtml

s7-200 与多台ABBmodbus通讯程序(2015-9-12)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9/637489/637489_1.shtml

S7-200 SMART PLC完全精通教程(2015-10-26)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3648/643648_1.shtml

非常好的西门子S7-200视频精讲,从入门到精通(2016-1-5)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1/654518/654518_1.shtml

S7-200与智能表485通讯程序(2016-2-26)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2/659690/659690_1.shtml

学s7-200的模拟量与通讯的一本好电子书(2014-10-15)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0/581939/581939_1.shtml

西门子S7-200从入门到提高19讲+高级应用10讲(阳胜峰)(2015-9-14)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9/637574/637574_1.shtml

西门子资料 S7-200PLC应用实例解说(2014-5-16)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5/559126/559126_1.shtml

S7-200,100例(2015-7-20)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7/630280/630280_1.shtml

s7-200 microwin v4.0 sp9解锁子程序补丁(2015-7-26)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7/631038/631038_1.shtml

发放西门子S7-200仿真软件(2013-10-16)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9218/529218_1.shtml

发一个教学光盘,s7-200的。讲解详细(2009-5-26)

http://bbs.gongkong.com/d/200905/288386/288386_1.shtml

S7-200 设备运行启动次数和运行时间的小程序(2013-7-23)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6474/516474_1.shtml

西门子S7-200 PLC仿真软件超详细使用教程(2013-9-8)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3961/523961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6186/606186_1.shtml

经典西门子s7-200实例,有图有程序(2011-9-28)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9/395361/395361_1.shtml

S7-200 PLC编程设计与案例分析(书籍)(2014-1-4)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1/542229/542229_1.shtml

西门子S7-200 PLC编程及应用案例精(2015-3-19)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3/611547/611547_1.shtml

西门子S7-200接线图(2014-10-24)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0/583071/583071_1.shtml

西门子s7-200用modbus与台达变频器通讯,可以直接拿来用,很方便的。(2016-4-27)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4/670792/670792_1.shtml

S7-200仿真软件下载地址(2006-7-20)

http://bbs.gongkong.com/d/200607/125979/125979_1.shtml

AB plc与西门子S7-200 的通讯解决方案(2015-1-26)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5967/605967_1.shtml

一拖四变频恒压供水循环S7-200程序(2014-1-21)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1/544135/544135_1.shtml

S7-200SMART跟我学3(2014-9-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9/580262/580262_1.shtml

西门子S7-200与M440变频器USS通讯程序(2013-11-19)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4749/534749_1.shtml

西门子S7-200发送脉冲的详细指令说明(带指令库)(2015-11-7)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6037/646037_1.shtml

零起步轻松学西门子S7-200 PLC技术(2014-1-20)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1/544082/544082_1.shtml

60个S7-200带解释例子(2011-9-24)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9/394961/394961_1.shtml

S7-200最全的模拟量接线图(2015-9-17)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9/638120/638120_1.shtml

轻松搞定模拟量S7-200(2015-9-16)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9/638051/638051_1.shtml

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V4.0 SP9完整版(2015-3-18)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3/611292/611292_1.shtml

西门子S7-200系列PLC自学手册(2016-4-23)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4/670238/670238_1.shtml

S7-200和S7-300全套CAD接线图(2010-12-30)

http://bbs.gongkong.com/d/201012/361825/361825_1.shtml

S7-200模拟器(2014-6-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2311/562311_1.shtml

s7-200  4层电梯程序(2014-10-13)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0/581662/581662_1.shtml

西门子PLC S7-200∕300∕400∕1200应用案例精讲(2013-9-1)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2906/522906_1.shtml

史上最全西门子S7-200视频教程有图有真相(2015-6-23)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6/626787/626787_1.shtml

s7-200与智能电表的MODBUS通讯验证可行(2015-10-18)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1653/641653_1.shtml

S7-200自由口通讯教程(2015-5-28)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23132/623132_1.shtml

西门子PLC学习资料(S7-200/300/400/1200)(2015-10-22)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2544/642544_1.shtml

最新西门子s7-200编程手册(2014-11-11)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5047/585047_1.shtml

s7-200模拟量编程实例(2013-11-27)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6212/536212_1.shtml

s7-200恒压供水实例(2014-9-27)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9/579895/579895_1.shtml

分享一本好书: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PLC[回复后下载](2013-5-15)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502055/502055_1.shtml

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2013-8-6)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18859/518859_1.shtml

西门子S7-200库文件收集(2015-7-12)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7/629204/629204_1.shtml

西门子S7-200资料大全(2015-10-17)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1602/641602_1.shtml

西门子S7-200实例之五161个(2016-6-7)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6/675660/675660_1.shtml

西门子S7-200_SMART硬件CAD图纸(2014-12-15)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2/601731/601731_1.shtml

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安装包V4.0(附汉化截图)(2013-12-3)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7155/537155_1.shtml

s7-200恒压供水工程实例(2015-1-12)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4432/604432_1.shtml

S7-200编程软件有需要的拿走(2014-11-1)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3940/583940_1.shtml

PLC经典入门教程学习(S7-200)(2013-7-31)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7879/517879_1.shtml

西门子S7-200SMART模拟量库文件(2014-10-6)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0/580741/580741_1.shtml

西门子S7-200PLC编程实例精解(2015-6-2)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6/623867/623867_1.shtml

西门子S7-200SMART最全的教学视频(2018-3-8)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3/749602/749602_1.shtml

西门子S7-200从入门到精通68讲高清(2014-11-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4893/584893_1.shtml

s7-200自由通讯口培训教程(2014-1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2/601097/601097_1.shtml

重磅出击!图解西门子S7-200系列PLC应用88例(2014-6-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2290/562290_1.shtml

哈工大36讲,s7-200超级教程(2016-2-7)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2/658221/658221_1.shtml

西门子S7-200学习资料(2015-1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2/651300/651300_1.shtml

S7-200 MODBUS库(2015-5-14)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20687/620687_1.shtml

SIEMENS_S7-200采集64路模拟量(2005-3-24)

http://bbs.gongkong.com/d/200503/65994/65994_1.shtml

书籍《西门子S7-200PLC工程应用技术教程》(2014-4-28)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4/556483/556483_1.shtml

西门子S7-200PLC硬件选型手册下载(2013-8-15)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0543/520543_1.shtml

s7-200的N多工程程序 要的举手(2011-8-9)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8/389214/389214_1.shtml

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PID功能块的应用经验(2007-3-29)

http://bbs.gongkong.com/d/200703/158957/158957_1.shtml

免费提供西门子S7-200的资料和软件光盘(2006-4-30)

http://bbs.gongkong.com/d/200604/114481/114481_1.shtml

S7-200编程小技巧(2005-9-29)

http://bbs.gongkong.com/d/200509/86293/86293_1.shtml

西门子 S7-200 SMART 技术参考Version1.4(2015-5-26)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22735/622735_1.shtml

用S7-200 PC Access Smart来监控数据,并用Excel表格将其输出(2015-8-31)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8/635780/635780_1.shtml

西门子S7-200配料程序+系统图+自由口协(2015-2-26)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2/609005/609005_1.shtml

西门子S7-200仿真软件汉化版(2013-10-13)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8784/528784_1.shtml

S7-200PLC程序详解(图文并貌)(2011-9-24)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9/394959/394959_1.shtml

S7-200 Modbus 通讯例程(2013-8-13)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19984/519984_1.shtml

S7-200SMART学习视频1(2016-2-18)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2/658807/658807_1.shtml

S7-200时间段启停程序(2013-11-21)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5098/535098_1.shtml

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库文件、逻辑示范及说明书(2015-11-9)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6127/646127_1.shtml

S7-200仿真模拟软件(2014-10-17)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0/582264/582264_1.shtml

从入门到熟练使用西门子S7-200PLC(PDF版)(2013-12-27)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41371/541371_1.shtml

s7-200 Smart V2.0(2015-12-13)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2/651736/651736_1.shtml

工控学院让你从零培养成S7-200精英教程学习资料(2012-5-13)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5/434319/434319_1.shtml

s7-200以太网通讯PPT(2015-5-4)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18877/618877_1.shtml

s7-200应用实例----都是初学者的经典案例(2015-6-26)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6/627144/627144_1.shtml

西门子s7-200 sp9编程软件,真的很好用(2015-12-14)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2/651787/651787_1.shtml

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PLC教程清晰(2015-12-31)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2/654173/654173_1.shtml

S7-200SMART项目程序实例(2017-6-11)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6/717010/717010_1.shtml

s7-200应用实例(图文并茂).pdf(2014-8-22)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8/573926/573926_1.shtml

电除尘器振打PLC控制系统(s7-200) 说明及图纸(2014-4-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4/556628/556628_1.shtml

需要西门子哈尔滨工业大学S7-200视频学习资料请进(2009-4-23)

http://bbs.gongkong.com/d/200904/283089/283089_1.shtml

S7-200 SMART跟我学2(2014-9-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9/580257/580257_1.shtml

S7-200带中文解释例子60个,要的留下邮箱(2010-8-16)

http://bbs.gongkong.com/d/201008/345047/345047_1.shtml

s7-200时钟运用,读时间与时间到输出(2014-6-13)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3170/563170_1.shtml

西门子S7-200高级培训教程(2013-9-5)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3590/523590_1.shtml

西门子S7-200指令(2013-12-16)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9126/539126_1.shtml

西门子S7-200 CPU226与11台ED3500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工程(2011-12-27)

http://bbs.gongkong.com/d/201112/410535/410535_1.shtml

需要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的请进!(2010-4-20)

http://bbs.gongkong.com/d/201004/330533/330533_1.shtml

西门子S7-200+PLC应用实例解说_12732449(2014-12-22)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2/602392/602392_1.shtml

威纶MT508T型触摸屏与S7-200/CPU226CN的工程实例(2008-6-2)

http://bbs.gongkong.com/d/200806/228246/228246_1.shtml

使用S7-200_MODBUS通讯例程(2015-5-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23381/623381_1.shtml

s7-200软件及仿真器中文版(2014-11-3)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4118/584118_1.shtml

S7-200程序图解(2011-9-26)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9/395218/395218_1.shtml

s7-200应用实例(2014-11-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4913/584913_1.shtml

西门子S7-200系统手册(2013-11-30)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6686/536686_1.shtml

S7-200 PID调节以及不错的PID模拟器(2013-8-9)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19453/519453_1.shtml

[回复后下载]s7-200 38种项目程序(2013-7-3)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2597/512597_1.shtml

西门子官网系列视频:S7-200跟我学/跟我做(2014-9-22)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9/579376/579376_1.shtml

s7-200 modbus主、从站例子程序下载(2011-9-28)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9/395359/395359_1.shtml

S7-200仿真软件V3.0汉化版(2014-3-20)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3/550735/550735_1.shtml

S7-200库文件(全)(2014-4-1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4/555358/555358_1.shtml

西门子S7-200新手编写交通灯程序新手一起学习(2015-5-28)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23219/623219_1.shtml

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S7-200的PID控制(2015-3-6)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3/609798/609798_1.shtml

从入门到熟练使用西门子S7-200PLC(2015-3-31)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3/613405/613405_1.shtml

S7-200SMART软件及案例(2017-5-11)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3844/713844_1.shtml

组态王与PLCS7-200建立GPRS无线通信(2013-10-6)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7806/527806_1.shtml

求助:如何用S7-200梯形图实现瞬时流量的累计计算(2006-4-6)

http://bbs.gongkong.com/d/200604/110295/110295_1.shtml

SIEMENS-S7-200与ABB-ACS350的MODBUS通讯(2007-6-20)

http://bbs.gongkong.com/d/200706/171071/171071_1.shtml

S7-200的培训课件(2013-5-4)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499954/499954_1.shtml

S7-200网络通信及实例(2008-11-14)

http://bbs.gongkong.com/d/200811/256371/256371_1.shtml

书籍《[PLC控制技术:西门子S7-200].李方园.高清文字版》(2014-8-24)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8/574118/574118_1.shtml

西门子S7-200 SMART编程软件直接安装版支持WIN7 64位(2016-3-9)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3/661144/661144_1.shtml

S7-1500与多台s7-200smart以太网通讯(2016-10-6)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0/693234/693234_1.shtml

有需要西门子S7-200 PLC仿真软件的请给我留个邮箱(2011-6-27)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6/383588/383588_1.shtml

西门子s7-200smart读三个研华亚当模块程序(2016-3-16)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3/662252/662252_1.shtml

S7-200 smart 软件(2016-4-19)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4/669678/669678_1.shtml

电除尘器振打PLC控制系统(s7-200) PLC及触摸屏程序(2014-4-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4/556626/556626_1.shtml

S7-200编程软件(几种语言任选)(2014-1-4)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1/542193/542193_1.shtml

深入浅出学习西门子S7-200(2014-2-5)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2/544862/544862_1.shtml

哈工大S7-200西门子PLC视频教程(2013-9-23)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6227/526227_1.shtml

西门子S7-200与台达变频器通信(2014-9-16)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9/576977/576977_1.shtml

西门子s7-200库指令大全(2016-10-21)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0/695567/695567_1.shtml

最新S7-200SMART 各型号PLC,模块CAD图(2015-7-20)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7/630222/630222_1.shtml

用S7-200smart做的一个国外工程项目(2017-8-5)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8/723534/723534_1.shtml

S7-200的50个经典例程(2016-10-1)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0/692886/692886_1.shtml

S7-200控制全自动洗衣机程序(2014-8-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8/574939/574939_1.shtml

西门子s7-200子程序定时器(2013-11-2)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2084/532084_1.shtml

S7-200绝对定位程序(2016-2-2)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2/657994/657994_1.shtml

s7-200(2006-12-12)

http://bbs.gongkong.com/d/200612/145226/145226_1.shtml

S7-200模拟量问题的解答(2006-3-29)

http://bbs.gongkong.com/d/200603/109050/109050_1.shtml

免费邮寄欧姆龙 松下 西门子S7-200资料(2005-8-31)

http://bbs.gongkong.com/d/200508/82758/82758_1.shtml

西门子PLC全套视频教程S7-200,300,1200,1500(2020-9-23)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9/841004/841004_1.shtml

西门子s7-200驱动电机(2016-3-2)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3/660198/660198_1.shtml

组态王软件与S7-200PLC+入门(2016-4-21)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4/670014/670014_1.shtml

西门子S7-200拆解拍图(2013-4-2)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4/491248/491248_1.shtml

s7-200、300、400编程电缆制作(2005-8-4)

http://bbs.gongkong.com/d/200508/79386/79386_1.shtml

S7-200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2013-10-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31477/531477_1.shtml

s7-200 称重程序(2016-2-26)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2/659669/659669_1.shtml

s7-200直线插补程序有注释哦(2015-8-10)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8/633036/633036_1.shtml

S7-200 SMART跟我学(2014-9-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9/580254/580254_1.shtml

PC Access如何连接S7-200SMART软件的使用(2015-4-9)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4/614731/614731_1.shtml

S7-300和S7-400集成PN口如何与S7-200 SMART PLC S7通信(2015-4-9)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4/614734/614734_1.shtml

西门子S7-200与ABB550变频器通讯实例(2015-9-9)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9/636984/636984_1.shtml

西门子S7-200做恒压供水系统(2015-10-30)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4867/644867_1.shtml

S7-200(SP3-SP9)POU破密码(2017-1-3)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1/703070/703070_1.shtml

S7-200模拟量算法程序(非常实用)(2017-6-18)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6/717821/717821_1.shtml

西门子S7-200smart官方各章节相关的例子程序(2017-10-16)

http://bbs.gongkong.com/d/201710/732329/732329_1.shtml

台达ASD-A系列伺服与西门子S7-200/CPU226CN的应用实例(2008-6-3)

http://bbs.gongkong.com/d/200806/228334/228334_1.shtml

哈工大S7-200视频-(1-36集)(2009-2-18)

http://bbs.gongkong.com/d/200902/270292/270292_1.shtml

s7-200  四层电梯程序(2014-7-31)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7/570768/570768_1.shtml

S7-200电厂废水处理程序分享(2015-3-18)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3/611371/611371_1.shtml

免费提供s7-200cn编程软件(2006-4-14)

http://bbs.gongkong.com/d/200604/111760/111760_1.shtml

S7-200库文件及注解(2016-5-24)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5/673912/673912_1.shtml

西门子S7-200/300/400中文编程手册及视频教程(2010-2-28)

http://bbs.gongkong.com/d/201002/323850/323850_1.shtml

S7-200恒压供水(2014-11-2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600221/600221_1.shtml

s7-200风机PLC控制(2014-4-9)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4/553636/553636_1.shtml

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SP9直接安装版支持WIN7+64位(2017-4-7)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4/710720/710720_1.shtml

s7-200编程软件中文版(2007-4-27)

http://bbs.gongkong.com/d/200704/163552/163552_1.shtml

西门子S7-200以太网模块CP243-1快速入门(2013-12-31)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41758/541758_1.shtml

楼主:
在学习和使用西门子产品时,大家可以应用一些便捷工具,能够准确快捷地的解决问题,并掌握住相应的知识点。推荐几个我们工程师学习S7-200时,普遍应用的工具:

《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

《S7-200 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

《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

Micro 'n Power 的内容来自于西门子的技术资料,是产品开发团队、技术支持与维修工程师的智慧结晶。不仅有用户常见问题的答案,还有一些有助于理解、解决问题的背景知识。这篇文档,对于S7-200全系列产品的实际应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使用方法:

(1) 在内容栏,窗口左侧的目录中有各篇技术资料的索引,可以直接点击查看;

(2) 运用搜索功能,通过search:关键字的方式查看。这篇文档内容上没有一定的逻辑顺序,大体为:

A. 网上资源:S7-200相关文档的下载链接,Micro/WIN使用说明,EM277的GSD文件,电缆驱动;

B. 产品信息:新产品介绍,CN和SIMATIC区别,外插卡和电缆相关信息,S7-200全系列模块产品订货号及技术数据;

C. 软件使用:安装卸载,版本兼容性,中文版,系统块设置,语句编程(定时器,中断,顺序控制等);

D. 通信:通信协议(PPI,以太网,自由口,Modbus,MPI,Profibus DP,电话网),通信距离,通信硬件(CP243-1,EM277,HMI),引脚定义等;

E. 特殊功能:密码保护,向导配置(高速计数器,PTO/PWM,PID,TD,以太网通信,数据归档);

《S7-200 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

本手册涉及S7-200系列全部产品,几乎涵盖了所有相关知识点。如果想系统的了解S7-200,在具备了一定的 PLC 背景知识后,依据章节阅读。

A. 硬件信息:第三章-S7-200 的安装,附录A-硬件规范:详细电气规范及接线图,模块基本信息与可选卡件,附录B-电源定额计算;

B. 编程:第一、二章:软件使用简介,第四、五章:基本知识(数据存储原理-低位高字节,软件基本功能),第六章:指令集(在编程之初,最先参考的就是第六章-存储器范围及特性,然后就是具体指令的使用);第十三章-配方,第十四章-数据归档,第十五章-PID;

C. 通讯:第七章-网络通讯,第十章-EM241调制解调模块,第十一章-与西门子的Micromaster驱动器的USS通讯,第十二章-Modbus RTU 通讯;

D. 调试:第八章-硬件故障诊断指南和软件调试工具,附录C-错误代码,还有具体指令的错误代码详细信息(在指令的讲解章节均有错误代码介绍),某些SMB标志位信息(如SMB200-549智能模块状态信息);

E. 扩展功能:第九章:运动控制-CPU本体输出-PTO/PWM向导,或PLS语句编程,EM253位控模块使用;附录D-特殊存储器(SM)标志位:提供大量的状态和控制功能;

详细情况: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portal/S7-200_Learning.aspx

楼主:
入门实例:第一次使用S7-200笔录

对于很多没有使用过S7-200PLC的朋友来说,很多问题可能成为大家的拦路虎,感觉入门很难。以下就用一个实例,为大家介绍第一次使用S7-200PLC时具体步骤,帮助您迈开使用PLC的第一步。文中希望实现的功能是:按下一个开关,点亮一个输出点。本文可以帮您解决第一次使用S7-200时的以下问题:

(一) 需要准备哪些硬件和软件呢?

第一次使用S7-200时,需要准备硬件有:S7-200CPU,如CPU224XP(订货号:6ES7 214-2BD23-0XB8)

编程电缆 PC/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

需要准备的软件有:SETP7-Micro/Win V4.0 SP9

还需要准备一台装有Windows 7(非家庭版)的电脑

准备好硬件,我们就需要在电脑上正确安装S7-200的编程软件。特别提示要注意这个软件是SETP7-Micro/Win,而不是SETP7。据老工程师讲,SETP7是给S7-300等系列PLC编程用的,不能给S7-200进行编程。对于SETP7-Micro/Win软件而言,目前常用的版本是V4..0 SP9。和安装其它软件一样,正确安装好编程软件后,您就可以在桌面上看到如下所示的图标。至此,我们就为下一步的调试做好基本准备喽!

(二) 如何为PLC的接线呢?

从以下接线图可以看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为PLC提供电源和为数字量输入点正确接线。

(三) 如何与PLC通信呢?

1. 连接编程电缆

将编程电缆的USB口侧插在电脑上,DB接口插在PLC的PORT0或者PORT1上。然后将PLC的模式开关设置为STOP。

2. 编程软件设置

(1)打开编程软件后,在整个界面的左侧,点击设置PG/PC接口。如下图所示: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PC/PPIcable(PPI),并点击属性

属性对话框的第一个界面,使用如下设置:

在属性对话框中的第二个选项卡中,选择通讯接口为USB,具体如下设置:

之后保存并关闭相应的对话框。

(2)回到编程软件的初始界面,然后点击通信

出现如下界面:

将搜索所有波特率打勾后,双击刷新即可。

如果能出现如下页面,即表示PC与PLC的通讯成功。

(四) 如何编写程序呢?

打开编程界面,单击红色标注处,可以添加一个常开触点

同样的方法添加一个输出线圈:

需要为输入和输出分配正确的地址,如下所示。之后点击下载

出现如下界面后,继续点击下载

下图显示的是下载中的界面:

下载成功后,就可以进行PLC调试,进一步测试具体功能是否可以实现。

(五) 如何调试PLC呢?

先将模式开关设置为RUN,然后拨动连接在输入点I0.0上开关,即可看到输出点点亮了。至此,表明我们的程序和PLC运行一切正常。

如果想在编程软件上监控输入点和输出点的状态,可以点击状态表

打开状态表后,在地址栏中输入需要监控的地址,如下所示:

之后点击监控即可:

正常监控后就可以在当前值中看到相应的数值:

开关未按下时的状态

开关按下后的状态

从以上的笔录,我们可以看出S7-200PLC是一款简单易学的控制设备。当然,PLC还有通讯、PID控制、运动控制等等很多功能,我们可以在本网站中的相关介绍中一步一步的对其进行学习和了解。相信不需要很长时间,您也可以成为S7-200PLC的使用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