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光砂水分测量仪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1-11-12):
珠光砂水分测量仪在空分设备、低温贮槽、深冷设备、压力容器等行业中应用较为频繁。膨胀珍珠岩珠光砂属于多孔材料,易吸水,放置一段时间后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低温贮槽等设备的夹层填充料如果水分过高,容易导致真空度下降,进而引发设备的绝热性能降低。故在将珠光砂填装进绝热层之前要进行相应的加热干燥处理,脱除水分。而脱除水分后的膨胀珍珠岩是否达标,是要将水分含量控制在0.5%以下还是0.3%以下,都需要进行材料的含水率测定。常规情况下,低温贮槽设备填充的珠光砂的含水率要控制在0.5%以下,而深冷设备及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等设备绝热用的珠光砂材料的含水率常规要控制在0.3%以下,这对于检测设备的精度要求相当高。

膨胀珍珠岩珠光砂水分仪自带加热及称重系统。加热部分采用450W大功率环形卤素灯作为加热源,能够迅速均匀干燥样品且不损伤样品表面;称重部分则是引进德国技术的HBM称重传感器,能够灵敏地感应样品重量变化,并快速准确传递数据给数据处理器。由于称重传感器及仪器本身的限制,常规称重0.001g的水分仪在加热过程中,其称重重复性能达到±0.02g的话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不管是珠光砂还是其他材料。如果说材料本身水分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水分的话是不建议采用加热法卤素水分仪进行测试的。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加热法水分仪,在加热过程中,称重传感器会发生漂移,导致称重误差,进而引发水分含量的测量差值。

珠光砂标准

珠光砂属于闭孔膨胀珍珠岩(玻化微珠),常规是用作建筑保温材料或者低温深冷设备的填充材料。在应用到不同的行业时,珠光砂的质量标准也有所差异。用于制作绝热、吸音、防火等制品、配制建筑轻质砂浆的膨胀珍珠岩,其质量指标要求按照JC/T 209-2012《膨胀珍珠岩》进行。用于空气分离设备冷箱、低温液体容器及其他低温装置绝热用膨胀珍珠岩,其质量要求按照JC/T 1020-2007《低温装置绝热用膨胀珍珠岩》标准进行。当膨胀珍珠岩珠光砂用于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的填充材料时,其质量指标需要按照GB/T 18442.2-2019《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 第2部分:材料》的相关标准进行检测及控制。

珠光砂水分测定仪技术参数

仪器型号:ZGS01

称重精度:0.001g

称重阀值:120g

称重传感器:德国进口HBM

含水率分辨率:0.01%

测量范围:0.30%99.99%

加热模式:柔和、标准、快速

测量模式:自动、手动、定时

温度设置:室温~180增温1

样品盘直径:110mm

数据接口:RS232

珠光砂水分测量仪的使用方法

在开始测试前,先将仪器的测量模式调为自动测量;精度调为高;加热模式调为标准;加热温度设置为130。在仪器0.000g状态下,取20g左右的珠光砂样品平铺于样品盘内,盖上加热仓罩子,按Start键开始加热,测试结束后仪器自动显示含水率。

网友A:
2022第十中国南京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

 同期活动:第十届中国(南京)国际教育装备暨科教技术展览会

 间:2022413-15    地  址: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办 单 位: 江苏省科学仪器设备协会

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江苏省仪器仪表学会

江苏省高校实验室研究会

持 单 位:江苏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江苏省生物技术协会

江苏省颗粒学会

办 单 位:南京上玄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鹏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一、值得信赖的品牌展会:整合年展会资源,依托产业集群优势,开创优质品牌!

“南京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ESEE)”是南京市政府重点支持,全国知名的科研行业专业展会。创办于2004年,以推动科学仪器行业发展为目标,促进行业交流为己任,见证了中国科学仪器行业的快速发展,历经十年培育,先后获得了“江苏省优秀品牌展会”和“南京市优秀品牌展会”的称号。“南京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已成长为全国知名的综合性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类专业展会,已形成了显著的品牌效应,是国内外厂商展示推广科学仪器与设备的最佳平台。

二、众多国内外企业的积极参展

“第十届南京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于2021617-19日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展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展览面积达20000㎡,超过10000人次的专业人士到场参观。参展品牌来自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安捷伦、哈希、岛津、六一仪器、奥林巴斯、蔡司、道姆光学、上海埃松苏州格力美特海光、尤尼柯、英帝克、上海台雄、天瑞仪器、亿普特集团、埃德伯格、安徽国瑞、天长万宏、英国马尔文、江南永新光学、美析(中国)、天美(中国)、无锡赛弗扬州天辉、国马斯尔福、江苏埃德伯格、海康威视、杭州大华、华龙测试、安东帕尼康仪器、上海天能、海信、海尔、中科都菱、中科美菱、美的、上海原能设备、四川优普、上海真空泵厂、赛默飞世尔、通用电气、英斯特朗、碧迪、德国耶拿、美国康塔、贝克曼库尔特、国药集团、昆山依拉勃、艾本德、德国布鲁克、湘仪实验室仪、德国斯派克、麦克奥迪、梅特-托利多、美国TA苏美达集团、汉唐集团、中电集团、熊猫集团、瑞士万通、立德泰勀、布鲁克、大昌华嘉、上海震旦、珀金埃尔默、美国扬格、美国力科、安托集团、Brüel & Kjær、艾本德中国、威盛亚、优利德集团、英国科尔康、美国富美家、优尼柯、美国精骐、德国元素、美国麦克、美国儒博、美国Bio-Rad、德国德图、美国福禄克、美国力科、德国QASS公司、默克集团、美国相干、美国国家仪器、科特.莱思科、英国科尔康、德国美墨尔特、爱西默、倚世节能IKA集团等著名品牌企业。

三、精准的专业观众组织

1、组委会整合十年资源积累了6800余家单位,与大中型实验室、科研机构及各种产业园区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届时将组织其相关负责人前来参观洽谈;

2、组委会将依托多年积累的专业观众数据库,力邀公共事业单位服务部门、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中型实验室、环保、环境监测、生物医药、卫生、质检、食品、石化、电力、煤炭、造纸、船舶、电子、电器、制药、医疗、农林、金属、钢铁、冶金、铸造、化工、矿业、新材料、汽车、机械、航天、军工等生产科研单位的设备处、技改处、质检处、实验室、理化室、质量室、检验室、疾病中心等部门的专业人士及其负责人前来参观交流;

3、组委会与江苏省高校实验室研究会合作,通过其高校会员单位,组织江苏省主要高校相关采购负责人、资产管理人员、实验室管理中心人员、各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研究人员以及一线教师(近6000人)前来参观、洽谈;

4、倾力邀请政府采购部门及各省市招标单位与会;

5、组织业内的科学家、专家、研究员、技术员、仪器采购负责人等专业人士与会交流;

6、安排专人重点组织通过历届展会积累的近万名全国各省市经销代理商与会参观洽谈;

7、与中国化工仪器网、慧聪教育装备网、中国生物器材网等近六十家专业网站媒体全方位合作,大力宣传,让业内人士广泛了解并关注本会,吸引其前来参观交流。

“十届南京科仪展”更精彩

由南京市人民政府重点支持,江苏省科学仪器设备协会、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江苏省高校实验室研究会、南京上玄会展公司、南京鹏博会展公司联合组织的“第十届南京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将于2022413日至15日在南京隆重召开,组委会将秉承多年专业经验,再接再,在展会规模、专业水平、观众数量及质量、大会服务、现场活动等方面更上一层楼。使“南京科仪展”进一步成为科学仪器行业内的“产、学、研、商”最佳平台。欢迎新老客户踊跃报名参展。

五、同期活动(后续相关活动补充持续更新中.....

1、江苏省科教技术及装备发展论坛

2、实验室设计建设高峰论坛

3、实验室建设与安全类主题论坛

4、高校实验室新产品、新技术交流会

5、生物药物高端论坛

6、实践教学类主题论坛

7、江苏省科教仪器共享与信息化管理论坛

8、科学仪器、生物医药新技术、新产品交流会

9、专门科普类论坛类主题论坛

10.江苏现代分析测试技术与科学仪器研发及实验室管理创新论坛

注:生产企业及科研单位可申请举办技术交流会,主题自定,名额有限,报满为止!

六、展览范围:

★  分析测试仪器

★  实验室仪器与设备及耗材

★  生化、生命科学及微生物检测仪器

★  光学仪器及设备、电子光学仪器

★  电工测量仪表

★  实验室家具及环保与洁净系统

★  化学试剂和标准物质

★  环境与工业仪器

★  计量仪器

★  食品安全检测仪器

★  材料学性能试验设备、无损检测仪器

★  行业专用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