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通讯问题

楼主(2021-11-12):
软件使用freelance2016,硬件是PM901F,带CI773与CI801进行通讯,显示通讯故障,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地址已经设置了。

网友A:
把相关的故障截图贴出来把

楼主:
也导入了GSD文件,更换了DP接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连不上。

网友A:
你这是虚拟机啊

开启仿真了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需注意底座硬件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相关的故障截图贴出来把



把相关的故障截图贴出来把

网友C(2022-05-23):
硬件锁是很容易忽视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