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ek2软件问题解决

楼主(2021-11-12):
                                     麻烦各位大佬们看看这个要咋个解决?

网友A:
先安装 一下GX Works3

然后再安装GX Works2,一般情况下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注意不能卸载GX Works3,否则GX Works2这个问题依然可能会继续存在。

网友A:
还有,运行GX Works2或者GX Works3的时候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软件版本太低了,目前汉化版最新的软件是:V1.591R,日语版最新的软件是:V1.610L

你需要确认一下你目前的软件是不是最新的,或者从PLC中重新读取一份程序,即可解决上诉问题。

网友D:
是在什么系统上安装的?windows7 64位?还是其他系统?

刚刚在官网上,查了下安装的软件版本与系统的对应要求:

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fa.cn/site/support-faq?cat1=&cat2=&cat3=&cat4=&number=&keyword=%E5%AE%89%E8%A3%85&id=&WFPFaqModel_page=12

若按着楼上同行们的建议还没解决,可以直接跟三菱官方售后联系。效率更高些,毕竟他们是厂家。

网友E:
重新装,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所有的都删除了,再装就好了

网友F:
重装,重启

网友G(2022-01-05):
可以下载一个三菱专用清理程序,清理完了在安装就可以了,前段时间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下载一个三菱专用清理程序,清理完了在安装就可以了,前段时间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了...



我也是这么弄的,从网上找一个三菱专用清理工具,然后清理干净之后在安装就可以了,名称clean_up_tool-chs_1.01b.zip,用过两次没问题,但是不保证全都好用,可以试试

网友I(2022-02-07):
把注册表里面关于三菱的全部删除掉,在从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J(2022-07-12):
重装软件就解决了,没有说法先安装GXWORKS2或者GXWOR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