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三菱FX3U485ADP-MB控制汇川MD310变频器的例子

楼主(2021-11-13):
求个三菱FX3U485ADP-MB控制汇川MD310变频器的例子,哪位大师有这个程序感谢分享一下,就是能看电流电压还有输入频率就好。

网友A:
上图分别有电压、电流、频率的寄存器编号和寄存器实际地址,使用ADPRW指令按照寄存器地址发命令即可读取相应参数。

楼主(2022-08-22):
引用 网友A:
上图分别有电压、电流、频率的寄存器编号和寄存器实际地址,使用ADPRW指令按照寄存器地址发命令即可读取相应参数。...



谢谢,怎么结帖啊,把分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现在才结帖,谢谢了,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