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膜测厚仪检测塑料覆盖层厚度的方法说明

楼主(2021-11-13):
怎样使用漆膜测厚仪检测塑胶产品上涂层厚度呢?这个问题是很多用户都想知道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使用超声波法测量时,经常因涂层与基材发生相溶而没有较好的声波反射面,从而导致测量失真或读值严重偏差。如使用切锲法,也多有使用不方便和读数困难的地方。兰泰小编如何使用漆膜测厚仪测量塑胶产品漆膜厚度。

1、使用漆膜测厚仪用转移法测量塑胶产品上漆膜厚度时的注意事项

目前便携式电子产品生产厂普遍使用转移法测量塑胶产品上漆膜厚度。推荐大家先在产品上盖若干小条标准厚度的聚酯薄膜,再用纸基美纹胶带压住两头,留出中间部分。将产品放入喷涂线上正常喷涂、烘烤。产品完工后,取下留有漆膜的聚酯薄膜,用铁零板(或铝零板)做基板用磁感应(或电涡流法)漆膜测厚仪分别测量有涂层的部分和无涂层的部分,两者之差就是涂层厚度。由于采用同一块零板,所以电磁感应参考点不会发生变化,从而保证了测量基准不变,保证了测量的准确。另外,特别是因采用了差别法,所以仪器和零板的误差都会因相减而抵消。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对零板和仪器精度的要求。

也有部分工厂仍采用粘贴铁片和铝片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每块铁片或铝片表面粗糙度不同、凸凹变形、厚薄变化等会造成电磁感应参考点发生变化,这样可能会造成漆膜测厚仪测量误差加大和重复性较差。需要注意避免。

2、漆膜测厚仪厚度测量的其他问题
a、涂层烘烤固化后,还有一个继续固化的缓慢过程,因条件限制,工厂一般取下产品后就会测量。如过一两天后再测,往往厚度会少1~3微米。

b、至于切片法测厚,制备切片则非常重要。由于基材和涂层都较软,切割变形可能造成涂层向基材方向或基材向涂层方向挤压侵占,从而造成读数偏大或偏小。

另外油漆喷涂过程是液态点状溅射至基材后,经流平、交联、成膜固化。断面一定是表面有起伏状态,外观上看则呈现出桔皮现象。转移法测厚是在平面上随机取点,或再取平均数,切片法是在切割处的一条直线断面上显微目视读数。两者因取点方法不同、位置不同,两者读数会有不同。但两者有互相参考价值,可分析对比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