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表里怎么加曲线图

楼主(2021-11-13):
请教各位一个组态王7.5的报表问题,

想在报表里加一个曲线图,不知道怎么做,那位朋友知道,请指教下,非常感谢……。

网友A:
1、再确认下需求:报表里加一个曲线图 是指 某个变量或者某些变量 不单单进行报表显示,也进行 实时或者历史趋势曲线显示? 还是指 什么?

2、若是 我理解的那样,难度不大,就跟你用报表一样(比弄报表简单),拖拽相应的曲线控件关联上相应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再确认下需求:报表里加一个曲线图 是指 某个变量或者某些变量 不单单进行报表显示,也进行 实时或者历史趋势曲线显示? 还是指 什么?2、若是 我理解的那样,难度不大,就跟你用报表一样(比弄报表简单...



不是这样的,是要在实时报表里加入一个实时曲线图,导出EXCEL表格来,好可以说要把本来两个报表实时数据报表与实时曲线报表合到一个报表里,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再确认下需求:报表里加一个曲线图 是指 某个变量或者某些变量 不单单进行报表显示,也进行 实时或者历史趋势曲线显示? 还是指 什...



不好意思,还是没有完全懂你的意思;

变量数据被记录、被导出,在创建该变量时,将其“记录和安全区”进行设置,可以考虑创建一张画面,在该画面中,创建一个 “合并后的报表”,这样更简单直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梦中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再确认下需求:报表里加一个曲线图 是指 某个变量或者某些变量 不单单进...



谢谢你,,,

你还是没有理解 我要的是什么,我以解决,谢谢

网友B(2022-09-25):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再确认下需求:报表里加一个曲线图 是指 某个变量或者某些变量 不单单进...】进行回复:        -----------------------------------------------------------------谢谢你,,,你还是没有理解 我要的是什么,我以解决,谢谢

你好,请问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23-12-09):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梦中醉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梦中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



你好,你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D:
组态王有XY曲线控件,加入设置好变量就可以l

网友D:
还有历史数据曲线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