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分子分母

楼主(2021-11-13):
主传动与从传动无齿轮连接传动,用伺服带动从传动运转实现线速度前后63齿 齿轮同步运转,。跟随编码器安装主传动29齿 齿轮的轴头上,1:3减速机安装在从动29齿 齿轮轴头上,外接编码器与伺服编码器都是2500PR.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是脉冲量与伺服主轴的转动脉冲量的比。通俗些说就是你给一个脉冲伺服转多少度的问题,你得先确定你的伺服主轴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然后再通过电子齿轮比换算PLC给发送多少个脉冲。这个齿轮比常用在PLC最大脉冲量相比于伺服转动一圈的脉冲量太小时使用。

举个例子,伺服转一圈需要250000个脉冲,PLC最大输出32767个脉冲,这时候就需要调整电子齿轮比来减小PLC输出的脉冲量了,电子齿轮比调到1比25(收到一个脉冲,相当于收到25个脉冲),这时候PLC输出10000个脉冲,伺服主轴就可以转一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