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激光引导的焊缝跟踪

楼主(2021-11-14):
ABB机器人激光引导的焊缝跟踪如何做,请各位大佬指点,如果有资料的,可以购买!谢谢各位

网友A:
前端还不得整个“寻轨迹小车”啊。看精度要求    有必要加上视觉控制。不太高就加寻轨方面的运算。不过这个问题怎么看都是需要算法的。所以单靠个人能力比较难,还是抱团比较靠谱。

网友B:
没用过这个 功能 不清楚

网友C:
ABB有个专门的工艺包可以参考下

网友D:
要加工艺包,一般你买激光跟踪器的厂家能帮你弄好。

网友E(2021-12-17):
楼主是想用在弧焊上边吗

网友E:
我是激光焊缝传感器厂家的技术,我们这边ABB的寻位功能和实时跟踪功能都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2022-04-19):
引用 网友E:
我是激光焊缝传感器厂家的技术,我们这边ABB的寻位功能和实时跟踪功能都是可以实现的...



请问你们这边有相关的资料和程序吗?17720500310

网友F(2022-10-11):
用THD-6和servo robot的3D轮廓传感器,程序在系统内都有集成。开通后设置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