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高手写plc程序,一般只注重这两点!

楼主(2021-11-15):
电气高手写plc程序,一般只注重这两点!

一、PLC程序的内容

PLC应用程序应最大限度地满足被控对象的控制要求,在构思程序主体的框架后,要以它为主线,逐一编写实现各控制功能或各子任务的程序。经过不断调整和完善,使程序能完成所要求的控制功能。另外,PLC应用程序通常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初始化程序在PLC上电后,一般都要做一些初始化的操作。其作用是为启动作必要的准备,并避免系统发生误动作。初始化程序的主要内容为:将某些数据区、计数器进行清零;使某些数据区恢复所需数据;对某些输出量置位或复位;显示某些初始状态等等。

2、信号检测、故障诊断、数据显示、设备联络等内容均可以作为常规预留。这些内容可以在程序设计基本完成时再进行添加。它们也可以是相对独立的程序段。

3、保护、连锁程序。各种应用程序中,保护和连锁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可以杜绝由于非法操作而引起的控制逻辑混乱,保证系统的运行更安全、可靠。因此要认真考虑保护和连锁的问题。通常在PLC外部也要设置连锁和保护措施。

4、PLC主体程序和子程序。这是直接跟工艺控制相关的逻辑与运算,一般都可以按照空间或时间来分类编写子程序,每一个子程序最好预先分配足够的独立的数据存储区域或数据块,程序变量名称统一规划,繁杂的地方一定要详细注释。贯通工艺,充分采集设备参数和操作人员的需求信息,才能编写出一套易于验收的合格程序。

图片二、PLC程序的质量

对同一个控制要求,即使选用同一个机型的PLC,用不同设计方法所编写的程序,其结构也可能不同。尽管几种程序都可以实现同一控制功能,但是程序的质量却可能差别很大。程序的质量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

1、程序的正确性:

应用程序的好坏,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正确。所谓正确的程序必须能经得起系统运行实践的考验,离开这一条对程序所做的评价都是没有意义的。

2、程序的可靠性好:

好的应用程序可以保证系统在正常和非正常(短时掉电再复电、某些被控量超标、某个环节有故障等)工作条件下都能安全可靠地运行,也能保证在出现非法操作(如按动或误触动了不该动作的按钮)等情况下不至于出现系统控制失误。

3、参数的易调整性好:

PLC控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灵活性好,容易通过修改程序或参数而改变系统的某些功能。例如,有的系统在一定情况下需要变动某些控制量的参数(如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等),在设计程序时必须考虑怎样编写才能易于修改。

4、程序要简练:

编写的程序应尽可能简练,减少程序的语句,一般可以减少程序扫描时间,提高PLC对输入信号的响应速度。当然,如果过多地使用那些执行时间较长的指令,有时虽然程序的语句较少,但是其执行时间也不一定短。

5、程序的可读性好:

程序不仅仅给设计者自己看,系统的维护人员也要读。另外,为了有利于交流,也要求程序有一定的可读性。

网友A:
plc的架构关系到整个程序  可调性 控制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B:
写程序我认识的几点:

1、项目的认识,图纸设计前出电机、执行器传感器清单并且做分组编号(程序用符号)。

2、根据1点设计电气图纸,结构清晰,体系分明

3、程序根据项目分组,总的部分比如电源检测、总故障、通信故障在都没有故障的情况下做总启动控制电源。

4、写分组程序,分组比如G10、G20、G30

5、然后比如在分组里面G10可以分为G10报警部分、手动部分、远程部分、自动部分、与其他组比如G20有连锁信号部分

6、比如报警部分写所有G10的报警,这时候就专注于某个电机的报警的编写,接着写另一个电机报警,这样查找程序修改 时容易知道有没有遗漏的没写,其他手动部分远程自动也类似。

7、写自动和连锁部分,这部分由工艺决定。

8、所有程序符合完整、FC名字有规律、FC顺序排列整齐、说明完整.

9、电机、执行器、传感器符号有规律并方便记忆它所在工段组别的位置,便于查找编程时使用到比如传感器编号为G10-B201/B202/210/211。符号在程序里面非常关键。

网友C:
支持支持http://www.bdqc.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