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AO8模块输出电压高于10V

楼主(2021-11-15):
各位老师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一个西门子S7-300的主站带3个AI8、2个AO 8模块,忽然第一个AO 8模块右侧四个通道输出电压均为17V,左侧通道为0V,第二个AO8模块正常,程序中AO8还没有满足条件输出;对此问题做了以下对策:1、更换新AO8 模块,现象依旧;2、更换前连接器、后连接器,检查24v电源,将前连接器上接线全部拆除只余电源,现象依旧;3、重新组态,只用CPU带一个AO8模块,现象依旧;4、无奈,在机架后又加一AO8模块,将原模块前连接器装上,测量所有通道均正常。此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老师帮忙,谢谢!

网友A:
或许在你重新组态之前,尝试下重新下载硬件配置

楼主:
下过,换过CPU和存储卡

网友B:
应该是你的配置问题,输出通道的输出类型要配置好的。你可以量一下17V的时候输出电流是不是和程序里的值能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