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如何精确效准,校准压力表时应考虑的十个因素?

楼主(2021-11-15):
  压力表是一种很常见的仪表。与许多测量设备一样,压力表需要定期校准以确保其准确性。校准压力表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本文列出了校准压力表时应考虑的10个因素。在此之前,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压力表校准的原理。

  如果我们将压力表校准的原理简化到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当我们校准压力表时,我们提供一个已知的准确压力输入并读取压力表上的指示,然后记录并比较这些。数值的差值就是误差,误差应小于仪表所需的精度.因此,让我们来看看需要考虑的十件事。

  1–准确度:

  压力表有许多不同的精度等级。精度等级在ASME B40.100(精度等级在0.1%到5%的范围内)和EN837(精度等级在0.1%到4%的范围内)中指定。精度等级规格通常是“%range”,这意味着如果刻度范围从0到100 psi,精度等级为1%,则精度为±1 psi。

  确保您知道要校准的仪表的准确度级别,它可能会对校准过程产生其他影响。

  2–压力介质:

  校准压力表时,最常用的压力介质是气体或液体。气体通常是普通空气,但在某些应用中,它也可以是不同的气体,例如氮气。最常见的液体是水或油。校准过程中的压力介质取决于连接测量仪表的过程中使用的介质。介质还取决于压力范围。低压表实际上可以用来校准空气/气体,但是当压力范围变大时,使用液体作为介质更加实用和安全。

  3–污染:

  仪器内部的污垢可能会进入校准设备并造成伤害。对于气动仪表,您可以使用污垢/水分捕集器,但对于液体操作仪表,您应该在校准前清洁仪表。

  最极端的过程情况之一是仪器是否用于测量氧气压力。如果在校准仪表时任何油脂进入高压氧气系统,则可能非常危险,并可能引起爆炸。

  4–高度差:

  如果校准设备和被校准仪器处于不同的高度,管道中压力介质的静水压力可能会引起误差。当使用气体作为介质时,这通常不是问题,因为气体比液体轻。但是,当使用液体作为介质时,管道中的液体会因静水压力而产生重量,从而产生误差。误差的大小取决于液体的密度和高度的差异,因为重力会拉动管中的液体。如果校准器和量规无法保持同一高度,则在校准时必须计算并考虑高度差的影响。

  5–管道泄漏测试:

  如果在校准过程中管道有任何泄漏,可能会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因此,应在校准前进行泄漏测试。最简单的泄漏测试是对系统加压,然后让压力稳定一段时间,并监控压力不会下降太多。一些校准系统(压力控制器)如果有一个连续控制器来调节压力,即使在发生泄漏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发现泄漏,因此应关闭控制器以启用封闭系统进行泄漏测试。在封闭系统中,尤其是在气态介质中,还应考虑绝热效应。

  6–校准/安装位置:

  由于压力表是一种机械仪表,它的位置会影响读数。因此,在校准过程中,我们应该将仪表和校准器放在相似的位置。还应考虑制造商对操作/安装位置的规范。

  安装位置的典型规范是,位置的5度变化不应使压力表指示变化超过准确度水平的一半(0.5倍)。

  7–产生压力:

  要校准压力表,您需要获取施加到压力表的压力。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您可以使用压力手动泵、带瓶子的压力调节器,甚至是自重测试仪。自重测试仪将提供非常准确的压力,您不需要单独的校准器来测量压力,但自重测试仪价格昂贵,移动性差,使用时需要多加注意,并且对污垢敏感。

  8–加压/锻炼仪表:

  由于其机械结构,压力表在使用中总会有一些摩擦,并可能改变其性能,因此在校准之前应进行锻炼。如果压力表一段时间未施加压力,则尤其如此。锻炼时,提供额定的最大压力,保持一分钟,然后释放压力,等待一分钟。在开始实际校准周期之前,您应该重复此过程2-3次。

  9–绝热效应:

  在以气体为压力介质的密闭系统中,气体的温度影响气体的体积,从而对压力产生影响。当压力迅速增加时,气体的温度会升高。这种较高的温度会导致气体膨胀,从而导致更大的体积和更高的压力。当温度开始降低时,气体的体积变小,这将导致压力下降。这种压降看起来像是系统中的泄漏,但实际上是由气体温度变化引起的绝热效应引起的。压力变化越快,影响越大。随着温度的稳定,这种效应引起的压力变化会逐渐减小。所以,如果你快速改变压力,在判断系统是否泄漏之前,一定要让它稳定一段时间。

  10–扭力:

  特别是对于扭矩敏感的压力表,在连接压力连接器和压力表时不要用力过大,因为这可能会损坏压力表。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获取允许的扭矩。花时间使用合适的工具、合适的适配器和密封件。

  文章来源:http://www.zhboyang.com/xydt/ylbrhjqxzx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