搪瓷管空气预热器的正确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1-11-15):
搪瓷管空气预热器若想发挥出理想的功能,除了自身质量过硬外,还需要掌握正确的安装及使用方法,在操作的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厂家标准要求进行,减少设备的易损部件受力,延长寿命!以下是搪瓷管空气预热器的正确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搪瓷管空气预热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搪瓷管空气预热器在安装结束需要对其调试合格之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对于一般的转动设备,只要安装符合设计要求,试运行总能顺利完成,搪瓷管空气预热器的转子及驱动装置在试车中运转情况良好。但吹灰器由于涉及到几个部分的联合动作,在调试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麻烦。

搪瓷管空气预热器上的吹灰器为悬臂式,也将其称为单喷嘴吹灰器。工作时,悬臂上下摆动一次即均一个全行程,一个全行程由一个吹灰期和一个空行程期这两个半行程组成。对该炉,规定悬臂从上至下为吹灰阶段,而从下返回到顶部为空行程。为此要求吹灰蒸汽切断网在吹灰期开启,而在空行程和停止运行期间都应关闭。但在试运行中,蒸汽切断阀的启闭状态总与所要求的不相符合。后将吹灰器驱动电机电源作了改进,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搪瓷管空气预热器在正式投用时,应在锅炉点火前,与强制鼓风机同时启动。在运行中如因马达事故引起转子停转,将会导致烟气侧的转子受热膨胀,严重时使转子与空气预热器壳体的密封件接触,使转子不能再启动。但根据以往的经验,热胀发生到影响转子运转时约需5-10分钟,因此仍有一定的时间排故障。

运行中要正确调节烟气和空气的温度,尤其是在冷态升炉和负荷变动时,要特别注意空气预热器的低温腐蚀。为了防止金属材料的劣化和内部火灾的发生,搪瓷管空气预热器的进口烟温应控制在450℃以下。

搪瓷管空气预热器安装注意事项:

   在搬运搪瓷管预热器的时候不可以用滚动的方式来搬运,否则发生震动和碰撞,会让整个设备的易损部件受力。以下是搪瓷管预热器的安装注意事项:

   1、法兰的安装需要在把法兰螺栓拧紧时,避免受力不均造成搪瓷反应釜表层破裂。

   2、要记得检查卡子是否完整,数量是否符合规定,安装的时候要保证距离等。

   3、组装以前要记得检查人员是否有没有穿洁净的软底胶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