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样式修改后为什么图中标注不变?

楼主(2021-11-16):
图纸中标注的特性由CAD标注样式控制,如果在CAD绘图过程中出现CAD标注样式修改后图纸中标注不变时该怎么办呢?这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下面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软件中CAD标注样式修改后图中标注不变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吧!

CAD标注样式修改后标注不变的原因:

在CAD绘图过程中如果出现CAD标注样式修改后但标注不变的情况时,一般是由于这些标注被单独修改过某些参数,修改后的参数就不再受CAD标注样式的控制了。

比如CAD标注样式中的字高设置为:2.5,在图纸中使用此样式标注后,选中这些标注在特性面板(CTRL+1)中将字高修改成3,此时如果将CAD标注样式的字高修改成5,这些标注的字高仍会是3,不会再跟随变化。如下图所示:

1. 如何检查标注的哪些参数被单独修改过?

可以使用浩辰CAD软件中的LIST命令来查询显示选定对象的特性数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在浩辰CAD软件中打开图纸文件后,在命令行输入查询命令快捷键:LI,按回车键确认;根据命令行提示在图纸中选择标注对象,按回车键确认,即可GCAD文本窗口中查看标注食肉被修改过参数。如下图所示:

查询并不像特性面板列出了标注的所有参数,而只是列出了标注使用的标注样式,以及标注被修改过的参数。在【标注样式替代】下显示的就是标注被修改的参数,例如上图中的标注被单独修改过一个参数,DIMTXT就是标注字高。

2、如何清除标注替代参数?

那如何才能清除掉标注样式替代参数,将其恢复成由CAD标注样式控制呢?

在CAD标注样式列表或标注样式管理器中将标注样式设置为当前样式,在菜单或命令面板中执行【更新】命令,再在图纸中选中需要要调整的一个或多个标注即可。如下图所示:

上述CAD教程中小编给大家分享了浩辰CAD软件中CAD标注样式修改后图纸中标注不变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你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