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与机修工的相爱相杀......

楼主(2021-11-17):
油压机主缸不动作,电工说是机修的工作没做好,机修工说是电工的工作没做好,电工问机修工,那你说说我哪里工作没做好,机修工说,你难道不是冒牌电工吗?电这块有没问题你自己不知道吗?主缸为啥下不来,你没有好好分析什么原因吗?

电工:这块不用你瞎操心,主缸上的油路电磁阀我都检查过了,那个溢流阀线圈,在通电的时候有24v,快速下压阀线圈也有24v,两个阀都有电,主缸就是没有反应,难道不是你机修工问题吗?
机修工:电路这块我虽不懂,但原理我还是知道些,如果你认为电路没有问题,那我是该好好查下阀是不坏了。

电工:还说我是一个水货电工,我看你自己一点不懂什么叫机修,还好意思喷我。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评论的吧:
网友A:
机修和电工还分着家, 扯皮时也是点不到对方的七寸上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说机电说的都没说服力,最简单的办法是下压的动作电磁阀用手动一下就可,用起子顶一下换向阀的阀芯,机床有动作了说明电有问题,包括电磁有电不一定有动作(线圈烧毁),反之是机修责任,阀芯磨损,活塞皮碗损坏等。
网友C:
对于这种机电混合的设备故障,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用排除法,把机械电气的问题分开,不要搅和一起,可以把电磁阀插头拔下来,开机通电,用螺丝刀左右捅电磁阀阀芯,如果油缸有动作,那就是电气问题,如果油缸没有动作,那是机械问题。可以考虑是不是油缸密封圈坏了,造成油缸串腔。或者液压油脏了,电磁阀阀芯被卡住了。

网友D:

越分越乱,最后就剩扯皮。 如果是同一个维检单位,机电在同一个班组,天天见面一起工作就不至于这样,商量着互相配合才能更好解决
网友E:
说实在的我前几天修硫化机就碰到一个,本人机修加电工!硫化机任何动作都好好的,突然间就不动了,就像上面的电工兄弟说的,各个电磁阀线圈的电源都有电24v!就是偶尔一次不动了所有东西都好好的!问题就出在PQ阀那,电磁阀和线圈那接触不好,导致了各个动作偶尔就会不动!请问这是电工的毛病还是机修的毛病……电工要只测电压和线圈电阻好坏,有的时候你查不出任何问题……导致后面机修查不出来……建议机修电工合并,尤其是你机修电工都会最好

来源:电工技术交流

网友A:
这个场合排除法最简单有效,让事实说话最有力道。光打嘴仗没有任何意义,既影响了同事之间关系,又对客户造成公司内部不团结坏印象。

在现场要团结一致,把问题处理到位。当然讨论归讨论,争执说争执,对事不对人。即使对方属于蛮不讲理型,也要关起门打狗,不要家丑外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