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如何批量生成个位随机数字

楼主(2021-11-17):
在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中批量随机生成个位数字的方法有2种。一种方法是直接使用数据对象类型“随机生成”,还有一种方法是使用“脚本编程”的数据类型去批量生成。

在开始制作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的数据对象类型都有那些?

有手动输入、数据库导入、随机生成、脚本编程、序列生成、打印时输入、数据引用、日期时间等等。在本文中就主要用到了2中数据对象类型,接下来快来看下在软件中具体的操作步骤有那些吧。

首先需要先在电脑上面安装好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打开软件点击新建,并选择打印机,设置标签纸张的大小,需要注意的是标签纸张的大小需要设置的和打印机中标签纸张大小保持一致。

一、随机生成

1)点击软件左侧工具栏中“实心A”,并在画布合适的绘制进行绘制普通文本,鼠标双击,弹出“图形属性”在数据源中点击修改,选数据类型类型“随机生成”字符集合为:0123456789,生成长度为:1编辑;

2)在图形属性——文字中修改字体、样式、大小、排版模式、颜色等排版参数信息,都可根据实际需求去进行调整。设置完成点击打印预览即可查看批量生成1位随机数字的效果。

二、脚本编程

同样是点击“实心A”在标签上绘制普通文本,不同的是在数据对象类型中使用的数据类型是“脚本编程”,所实现的是随机生成1-9数字的脚本。

/*javascript*/

//vars:thisObj,dataObj

var mon= ["1","2","3","4","5","6","7","8","9"];

var n = Math.floor(Math.random() * 9 + 1)-1;

var n2=n.toFixed(0)

strReturn=mon[n2];

综上所述就是在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中批量生成个位随机数字的操作方法了。有需要的小伙伴赶快按照上面的操作步骤在软件中进行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