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J4突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11-17):
一台三菱伺服J4控制起升,下降定位快停止时候,偶尔会出现抖动,然后机构就下降1-3mm,但是伺服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是准确的,PLC判断定位也是准确的,机构方面找不出问题,请问如果伺服电机缺相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关键是这情况只发生在  下降取料位置一台三菱伺服J4控制起升,下降定位快停止时候,偶尔会出现抖动,然后机构就下降1-3mm,但是伺服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是准确的,PLC判断定位也是准确的,机构方面找不出问题,请问如果伺服电机缺相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关键是这情况只发生在  下降取料位置和叠第一层位置时候才会,其他叠第二、三层都不会。很难判断出是机构还是电气出问题?和叠第一层位置时候才会,其他叠第二、三层都不会。很难判断出是机构还是电气出问题?

网友A:
增加伺服加减速的时间,伺服电机选型时,扭矩是否满足。

网友B:
判断你的升降机构使用的是什么升降装置,同步带、齿轮、螺杆等,是否在上升的途中由于承重过大的原因产生抖动,或者是安装契合度不好,有松动,因而产生抖动。

网友C:
是不是机械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