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想学习的干燥机主轴磨损修复技术

楼主(2021-11-17):
  干燥机是指一种利用热能降低物料水分的机械设备,用于对物体进行干燥操作。广泛应用于发酵、淀粉、化工、轻工、食品和粮食、饲料、酿酒、酒精等行业物料的干燥。

  干燥机主轴磨损案例介绍

某企业干燥机主轴出现轴磨损问题,轴承型号:24056/CCW33,轴承位宽度:140mm,轴承位温度:120°C左右,转速:17r/min。一旦主轴磨损,根本无法拆卸,只能采取现场修复的工艺进行修复。

  干燥机主轴磨损原因:

  该干燥机的轴承位磨损是因为轴承内圈碎掉导致的,轴承内圈没有烧结而是碎掉说明内圈与轴存在间隙,一开始就不是过盈配合,很可能上次更换轴承的时候轴承位已经发生轻微磨损,轴承位已经没有了过盈量,但是没有及时发现,再换上这个新轴承后运行一段时间,轴承内圈碎掉割伤了轴承位。

  很多设备管理者在遇到干燥机主轴磨损问题时,会选择补焊机加工、电刷镀、更换新轴等工艺进行修复,但是考虑到修复时间、修复成本、效果等因素,建议使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采用该技术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一般情况下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修复。

  详细的干燥机主轴磨损步骤:

  1.查看轴承位磨损情况,测量直径尺寸并做记录;

  2.用氧气乙炔表面除油,然后打磨修复面,确保表面粗糙以增大粘结力;

  3.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安装工装空试是否合适;

  4.空试完成后,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2,调和至均匀无色差为止;

  5.把调和好的SD712材料涂抹在修复面上,安装工装到位;

  6.加温固化,提高材料性能并且可以快速固化;

  7.拆卸工装,核实修复尺寸,确认无误后清除多余材料后装配轴承;

  8.装配轴承到位,修复完毕共用6小时;

  9.回装轴承端盖后设备开机运行,各参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