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RO7指令问题

楼主(2021-11-17):
手上有一台FP0H E32T 的PLC,使用PR07M软件编程,发现手册上的F460-F474指令。在编程软件里根本找不到。本来想测试一下TCP客户端通讯功能。结果发现F469指令根本找不着。这下傻眼了。捕获.PNG

网友A:
仔细找找应该可以找的啊,通讯参数指令里面

网友A:
指令列表 通信参数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列表 通信参数指令



我也太概猜到是在通讯参数设置指令里面。就是不知道用哪一条指令。太多了。

楼主:
捕获.PNG应该是这条指令,但是在变量列表里又找不到以太网通讯口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