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封页表格如何调整大小

楼主(2021-11-17):
路过大神帮忙看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属性中X轴和Y轴以及长宽修改该封面的尺寸。内部的文本属性大小需要手动修改适应封面尺寸的变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属性中X轴和Y轴以及长宽修改该封面的尺寸。内部的文本属性大小需要手动修改适应封面尺寸的变更。...



楼主:
我换了一个封页表格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