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光电开关

楼主(2021-11-18):
  求助:我这里有一台设备,操作在行走的小车上,小车有五个设备要对准供料,有没有某种光电开关或其他传感器,在每个设备上装一个发射或感应的设备,在小车上装一个接受器。接收到信号后能够区分是那个设备,就是位置信号。

网友A:
小车上装5个光电开关,垂直小车运行方向安装。地面不同位置安装5个发光管,对应光电开关。小车运行到哪个位置,哪个位置的光电开关动作。

网友B(2023-01-04):
RFID  读标签就行

网友C:
可以走光通讯模块传感器 每个设备上装一个 小车上装一个,这种模块一般都有几个输入输出开关量,在设备1上将传感器上的输出1置1,当小车上的传感器与设备1上的传感器对齐,小车上的传感器就会得到输入1置1的信号,后面的设备同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装读卡器,在设备与小车对接处贴标签,标签中写入设备号,小车上的读卡器读到就能知道在哪个设备了,但是标签容易被现场员工损坏。image.png

楼主(2023-02-11):
已解决,在小车上安装一个三线制接近开关,在五个位置安装感应铁片,每次启动小车均回归指定位置,通过判定小车的正走、反走,加计数,判断应该停的位置。 谢谢各位。

网友D:
厉害了,灯控方面可以了解易百珑无线动能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