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用开关量信号传输装置构建工厂无线控制系统?

楼主(2021-11-18):
当前,随着各种高新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无线控制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变得越来越广泛。很多重工企业都会采用开关量信号传输装置来构建工厂生产车间无线控制系统。比如,实时监测山上水池液位的变化;自动控制水泵的启停;堆取料机、卸料车等移动大型机器的就地控制站与PLC之间的无线通讯;推轿车、拦焦车、熄焦车之间的无线互锁功能;推焦车除尘系统的无线控制等等。

据悉,无线开关量传输装置可直接代替有线进行点对点、一点对多点、多点对一点的开关量信号单双向传输。无需编程,运用全数字无线加密传输方式,可接入开关量信号,例如,浮球开关,PLC,电磁阀等设备;输出端可接入数显表,DCS,PLC等设备。

应用场景一:焦化厂推焦车与除尘系统无线通讯

工厂有两台可移动的轨道车,每台移动轨道车连接一台无线传输装置,将无线传输装置的2DI分别连接每台移动轨道车操作室的风机开关上,开关分为高速档位和低速档。1号车对应两台除尘风机,一台是高速除尘,一台是低速除尘;2号车也对应两台除尘风机,一台是高速除尘,一台是低速除尘。

无线解决方案:

当1号车或2号车的操作室风机档位打到高速或低速时,要把信号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到监控室的信号柜里面。信号柜里的无线接收装置的输出端4DO会将接收到的信号连接到西门子300PLC输入端,300PLC还连接了变频器,PLC再通过接收的信号判断是否启动1号车对应除尘风机或2号车对应的除尘风机的高速或低速运行。最后PLC通过以太网口和电脑连接,最终在电脑端的WICC软件显示除尘风机是否处于高速运行还是低速运行或是停止状态。
无线通讯方案示意图 ▼

应用场景二:钢铁备煤车间斗轮机无线技改

备煤车间主要承担全厂动力煤的输入、破碎、存储、混匀工作。斗轮机作为对散料连续堆取作业的高效装卸机械,是焦化厂区煤粉运输工作中的主力军之一。可以通过无线数据传输方式,实现2台斗轮机与其就地PLC控制柜之间急停信号交换功能,从根本解决斗轮机与就地程控数据传输线路的频繁故障问题。地面PLC控制柜与斗轮机之间相距约为500米。

无线解决方案:

根据工厂现状,可以在斗轮机驾驶室和地面PLC控制柜分别安装一台无线双向开关量信号传输装置,每台无线传输装置提供2DI2DO通道,实现斗轮机急停信号的无线控制与反馈功能。
无线通讯方案示意图 ▼

应用场景三:车辆段检修库防误入安全防范无线系统

在火车或动车检修库,为了避免机车过入作场发生安全隐患,因此要对机车的驶入驶出状态进行远程的检测,确保其他检修车辆不会误入。由于现场环境复杂,距离远,若采用有线方式施工成本高,维护难,故考虑采用无线通讯的方式完成。因为现场存在大量对讲机的使用,以及附近其他信号站的设立,都导致无线设备的投入和稳定运行难上加难。

无线解决方案:

根据现场情况,采用一套开关量信号无线传输装置来实现远程防止火车动车误入安全区域。当有机车进入检修库时,触发现场的接触器,通过在检修库(也就是安全区域)安装的开关量信号无线传输装置发射端,对现场接触器的开关量信号进行采集,然后通过无线加密的传输方式将信号传输给2公里外的火车停靠点。

在火车停靠点的现场安装开关量信号无线传输装置接收端,配有声光报警灯。当接收到信号后,触发声光报警器红灯亮,提示其他机车不得进入检修库;当检修库的机车驶出后,声光报警器绿灯亮,提示检修库无车辆,远端火车停靠点的机车可以进入。通过本方案简单有效的防止火车动车误入安全区域所带来的安全隐患。
无线通讯方案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