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系统在结构设计过程中要注意几个问题

楼主(2021-11-18):
真空系统要满足真空生产要求,除了性能达标的真空泵设备以及良好的管路流导,还需要保证系统结构中材料的可靠密封、放气性能等等。因此在结构设计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华尔升智控:真空系统在结构设计过程中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结构材料选择标准的无缝钢管和板材,减少焊接结构,提高真空部件的气密性。对于需要进行焊接结构的系统元件,应针对性的选择焊接性能好的钢材。

二、合理设计焊接结构,提高焊接工艺质量。焊接是真空系统建设过程中的一道重要工序,焊接结构要避免处于真空中的焊缝有污物积存的空隙。如果出现污物积存或空隙,不仅会给清洗造成困难,还会成为真空系统中缓慢放气的气源。如果焊缝出现死空间,就会成为难以找到漏隙所在。

三、避免出现隔离孔穴(气袋),或为其开设出气孔,便于快速抽真空。气袋会成为缓慢放气的源泉,增长了抽气时间。

四、最好能对真空系统内的构件及内壁进行电镀抛光、氧化处理等,减少表面放气。不同的真空环境对内壁粗糙度的要求也不相同,原则上要求处于真空系统内的构件和壳体内壁表面是越光洁越好(一般高真空的内壁粗糙度Ra为6.3~3.2;中真空的内壁粗糙度Ra为12.5左右;超高真空的内壁要求抛光,达到非常光洁的表面。另外需要注意,生锈的金属表面对抽真空十分不利。

五、法兰连接先焊接后加工,保证尺寸、粗糙度要求以及气密性。焊接时容易引起法兰变形,因此目前国内都采用焊接后再对法兰加工,这样既可达到尺寸和粗糙度的要求,又能保证两个法兰连接时密封可靠。

华尔升智控:真空系统在结构设计过程中要注意几个问题

六、高温度下工作的真空橡胶密封圈,可采用水冷结构加以保护,防止部件部件损坏或寿命变短。

七、真空系统元件及真空室壳体器壁需满足一定厚度,以满足其有足够的强度保证不会在内力外力作用下发生变形(满足内外部打压,3个大气压下不变形)。实际应用中,真空容器一般采用圆形结构较好;而端盖采用凸形结构为好。

八、保证由外部进入真空室内的转动件或移动件的动密封性能。除了选择好的密封结构外,其中的轴或杆一定要满足粗糙度要求,防止轴和杆上无轴向划痕,这种划痕会引起气体泄漏,降低系统的真空度,且不易被发现。

九、真空系统上测量规管座位置的安排应遵循如下原则:a.不能将测量规管放在密封面较多的地方。因为每一个密封面都不可能保证绝对不漏气,密封面集中之处,必然是容易漏气的地方,测量值可能不准。b.规管内壁各处,必须保证真空卫生,否则会造成测量不准。c.规管应尽量接在靠近被测量的地方,以减少测量误差。

十、真空室壳体上的水套结构,要保证水流畅通无阻,更不能出现死水,造成局部过热。因此进出水管位置要一下一上,且设置流水隔层,使水沿一定的路线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