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影响气密性检测仪精度的因素

楼主(2021-11-18):
众所周知气密性检测仪的准确性非常重要,通过不同的试验过程,必须控制试验是否能够正确有效地进行。提高气密性检测仪的准确度,影响气密性检测仪准确度的因素有哪些?通过多年对气密性检测仪的研究,归纳了四种影响气密性检测仪精度的因素。

1.受测试中的压力影响。

由于测量条件的不同,泄漏率随测试压力的变化而变化,一般说来当孔隙率(如铸造气泡和裂纹)较高时,可以采用测试压力。对泄漏率影响较大,对低孔隙度影响不大,此外随着测试压力的增加,还会有温度的影响,如要求稳定性的需要。

在一系列的问题中间对于特定的工件,建议在足够的压力范围内进行检漏,然后选择比较符合测试要求的比较。将低电压作为后面的测试压力,气密性检测仪的检漏压力选择应充分考虑被检零件的承载力。

2.检测的测量影响。

在特定的泄漏值下当气密性检测仪体积变大时,相应的降压速度也会降低,因此需要相应增加测量时间。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如果不尝试减小测量体积,可能无法达到所需的灵敏度。

3.检测稳定时间的影响。

当在充气过程中,压缩空气会因其压缩状态而进入气密性检测仪密闭容器,引起一系列变化,即压缩到足够体积时。随着空气迅速流入一个闭封容器时,其压力就会下降。若在这个时候测到空气,这种压力变化将被视为由泄漏引起的压力。这种膨胀引起的压降这得很明显,该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是增加膨胀与测量之间的加一个稳定时间来消除对这种影响,稳定化时间的长短需要具体测量对象来决定。

4.温度对探测的影响。

对气密性检测仪密闭容器中的气体来说,温度上升时其内部压力会上升,所以温度的变化必然成为影响压力变化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根据每1℃温度变化所导致的压力变化为0.36%的测量压力值,所以随着测试压力的增加,温度的影响会变得明显。

所以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以及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这样就能使检测工作较顺利并且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