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1006码

楼主(2021-11-18):
TPC1031,调试着调试着,就1006通讯错误码了,啥也没改动!

通道变量TMP1(只写00001,从机地址04)=1,监控到三组7D 7D FF 01 FE E5 06 00

通道变量TMP1(只写00001,从机地址04)=0,监控到三组7D 7D FF FF FF 67 C6 00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modbuspoll调试从机又都正常

难道是串口坏了?

楼主:
现在把编程软件升级到McgsPro 3.3.3.5781,屏升级到McgsPro 3.3.3.6187,com2故障依旧,依然1006一闪而过,检测到3+3组数据包。

用杜邦线把com3接出来,程序端口调整到com3,一切正常。

看来跟组态软件、运行环境无关,就剩下485芯片和linux平台了。

能发送数据包,大概率跟芯片无关。

对linux不懂,不晓得是不是类似windows的系统文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A(2023-05-22):
引用 楼主:
现在把编程软件升级到McgsPro 3.3.3.5781,屏升级到McgsPro 3.3.3.6187,com2故障依旧,依然1006一闪而过,检测到3+3组数据包。用杜邦线把com3接出来,程序端口...



你的问题后来找到原因了吗?我现在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客户现场上午还使用着,下午设备一开机就出现1006,也是一闪而过,开机命令就被复位

楼主(2023-12-27):
引用 网友A:
"medcosfz"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现在把编程软件升级到McgsPro 3.3.3.5781,屏升级到McgsPro 3.3.3.6187,com2故障依旧,依然100...



不好意思,许久未上来!后来没关注这个问题,后续也没有使用那个端口,很大概率是485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