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性电容器怎么选择,如何选择同型号同规格的无极性电容器?

楼主(2021-11-18):
  非极性电容器是许多电容器中的一个。根据电容器的极性,电容器可分为无极性电容器和有极性电容器。无极性电容器是没有正极性或负极性的电容器。无极性电容器的两个电极可以随意插入电路中,不会漏电。它们主要用于耦合、去耦、反馈、补偿和振荡电路。

  如何选择无极性电容器?

  无极性电容器的选择和使用非常方便。可以直接选择同型号同规格的电容。如果以上条件都不满足,可以参考以下方法:

  1、选择一个合理的电容精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容量要求不是很高,与参考容量大致相同的容量是可以接受的。在振荡电路、滤波电路、延迟电路和音调电路中,误差的绝对值需要在0.3%-0.5%以内。

  2、根据电路要求选择电容器。该纸电容器通常用于低频交流旁路电路。云母电容或陶瓷电容一般用于高频或高压电路。

  3、电容器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更高或等于额定电压的电容器。

  4、高频电容不能用低频电容代替。

  5、根据应用场合考虑电容器的工作温度、工作范围、温度系数。

  6、不能满足标称容量时,可采用串联或并联的方法,但加在电容器上的电压应小于电容器的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