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切机轴磨损了,如何现场快速维修

楼主(2021-11-18):
  关键词:模切机轴磨损、轴磨损修复、轴维修、修轴

某企业的模切机轴头由于轴向扭矩力大,原联轴器与键产生间隙,运行过程中间隙越来越大,产生轴与联轴器的相对运动从而对轴产生了轴磨损情况。具体参数如下:轴径Ф100mm,磨损深度单边0.5mm左右,磨损宽度110mm。

  由于传统维修技术效果差,而且许多方法都不能实现现场维修,所以许多企业都摒弃传统方法,多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进行现场维修。该技术不仅可实现现场快速修复,减少或避免了拆卸,一般情况下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修复,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损失。

  对于模切机轴磨损问题,该技术结合相关的工装工艺进行修复,其修复原理是利用前轴肩或者后轴肩作为修复定位面,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修复同心,同时工装内孔是在车床上进行精加工,能满足修复后圆度及基本尺寸。

  模切机轴磨损详细的维修过程:

  (1) 使用氧气乙炔进行表面烤油处理;

  (2) 对修复面进行表面打磨处理;

  (3) 进行空试工装,保证工装合适;

  (4) 使用无水乙醇进行表面清洗,保证表面干洁;

  (5) 在工装内表面刷涂SD7000脱模剂;

  (6) 调和并涂抹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

  (7) 夹持专用工装并加热轴端使材料快速固化;

(8) 拆除工装,清除多余材料,修复键位,并安装键到位,修复完毕。

  采用该技术的一些优势:

  该材料技术及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可以做到修复表面与轴承内达到100%的配合面,同时恢复轴原始设计的过盈尺寸,因此可以保证更好的受力,在轴承润滑保养得当、轴承不出现烧蚀的情况下,其使用寿命可达到甚至超过新部件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