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机跳闸问题

楼主(2021-11-18):
问题1: 零序电流多大? 为什么不跳闸?

网友A:
你使用的是30mA漏保,15mA怎么能跳闸。

电焊机为什么要安装漏保?能稳定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是30mA漏保,15mA怎么能跳闸。电焊机为什么要安装漏保?能稳定供电吗?...



  JGJ46  -----------施工现场临电管理   必须要加

网友B:
理论上变压器式焊机是隔离变压器,不会漏电

网友C:
变压器式交流焊机是不存在漏电的,如果真的发生跳闸的话那大概率使用的是直流焊机,也就是把交流整成直流以后才发生的,所以换成空开可能问题就解决了,或者把漏保换大一些。

网友A:
JGJ46还真没注意过,因为建筑工地一类用电场所少有接触。

按这个标准做供电挺难啊!尤其到处都安装RCD,经常跳闸在所难免。

用钳形表卡通过漏保的所有线,测量的电流就是零序电流。最好用真有效值表测量,普通表误差大。

网友D:
三相四线用其中两个相线是不会跳闸的,除非用一火一零,零线对地了才会。

网友E(2024-12-30):
安全要求规定电焊机电源需要加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F(2025-08-06):
多谢楼上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