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途适用的模糊控制程序

楼主(2021-11-18):
SCL语言或者STL语言编写的都可以

  有没有开源程序!!!急求!!!

网友A:
好早以前接触过一点,用的400PLC。

但是不方便分享。。。

网友B:
西门子论坛有一个网友写了一份  但是用的时候会报CPU错误后来我改了下能用了 点击跳转 【分享】模糊控制程序源代码SCL 原创

把Paras 数组长度改为0..7就好了  你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论坛有一个网友写了一份  但是用的时候会报CPU错误后来我改了下能用了 点击跳转 【分享】模糊控制程序源代码SCL 原创  把Paras 数组长度改为0..7就好了  你去看看...



我也找打了这份程序,但是还是出现问题。该程序所有数组值都不显示!

此外 该程序必须在循环中断中调用吗?    前面的采样程序段能直接用吗?

网友C:
没有积分啊,等有积分在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皮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西门子论坛有一个网友写了一份  但是用的时候会报CPU错误后来我改了下能用了 点击跳转 【分享】模糊控制程序源代码SCL 原创  把Paras...



必须在循环中断中使用跟PID程序一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尔乐C"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小皮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西门子论坛有一个网友写了一份  但是用的时候会报CPU错误后来我改了下能用了 点击...



请问有什么调试经验吗?

输出波形还是不太理想,是模糊规则表的问题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D(2021-12-18):
说句不恰当的话,任何模糊控制算法不会比参数整定好的PID控制性能好,只是模糊控制算法比较吸引眼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句不恰当的话,任何模糊控制算法不会比参数整定好的PID控制性能好,只是模糊控制算法比较吸引眼球。...



确实是,真正项目调试基本都是PI控制,连微分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