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隔离器吗?怎么使用的?
ζ旋木。

楼主(2021-11-18):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隔离器吗?怎么使用的?

网友A:
不认识,查型号问问厂家热线

网友B:
把侧面和背面 也拍下照片吧,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也可以提供下;  针对正面找了一些,但没发现一样的隔离器(灬ꈍ ꈍ灬)

网友C:
这个好像是西班牙CSE公司出品的4通道信号隔离器,至于你这个是1进4出还是4个独立隔离通道,需要看详细端子结构,新品应该在外壳有丝印接线图

网友D:
那个EBS不是品牌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