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应用丨变频器与PLC进行通联

楼主(2021-11-19):
该案例是介绍小疆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丹佛斯变频器接入西门子1200PLC,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一个,丹佛斯FC系列变频器一台。
1、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方法: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2、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
3、进入Modbus转Profinet网关设备视图选择总数据长度,从右侧的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4、下载配置到PLC,打开小疆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对Modbus参数配置,点击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
5、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设备名称以及IP地址,需要与PLC保持一致。

6、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485参数,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以及从站要保持一致。
7、需要根据从站设备时间间隔调整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轮询延时调大。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8、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9、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10、打开丹佛斯变频器手册,设置变频器485参数。
11、注意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是从1开始,所以填写地址时候要进行偏移。

12、按图中显示3-41地址计算为3410,从上述报文可知,站地址为1使用功能码为03起始地址为0D51换算为10进制为3409数据长度为两个字节(一个寄存器),按图中显示3-41地址计算为3410地址减1后与报文相符。那么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如下,设置485参数。
13、本例为波特率9600, 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站地址设为1。
14、用03功能码读取地址3409(注意要填写十进制数)寄存器数量1个字(2字节)。
15、内存映射地址设置为0,表示数据会显示到I68,所以监控IW68会看到该寄存器数据,以此类推。写参数也如此,功能码换成06地址为C359(50009)写入2000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