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标准PoE交换机与非标PoE交换机

楼主(2021-11-19):
在平常与使用者的沟通交流中,常常会出现顾客会资询,假如买到非PoE交换机会怎么样?怎样辨别非标PoE交换机?今日咱们就来谈一谈非标PoE与标准PoE交换机的辨别。

一、非标PoE和标准PoE

针对合乎IEEE 802.3af/at/bt标准,与此同时具备挥手协议书的便是标准PoE。非标PoE不具备挥手协议书,给予的是12V、24V或是固定不动的48V直流电供电。

标准的POE交换机內部有PoE操纵集成ic,在供电以前有检测的作用,当设备连接好以后,PoE供电板会向互联网中推送一个数据信号,检测互联网中的终端设备是不是为适用PoE供电的PD机器设备。并非标准PoE商品是强供型网络线供电设备,一插电即供电,沒有检测流程,无论终端设备是不是PoE受电气设备都供电,非常容易损坏连接机器设备。

标准PoE供电的检测步骤

目前市面上也有一种假的PoE交换机,这类机器设备仅仅根据一个PoE交换机合路器将DC电源合拼到网络线中,不可以根据标准的PoE交换机来供电,也非常容易损坏机器设备。

二、非标PoE交换机的常见鉴别方式

那麼怎样辨别非标PoE交换机呢?下列几种方式可以试着。

1、看电压

最先从供电电压粗略地分辨。IEEE 802.3 af/at/bt协议书要求,标准的PoE端口号輸出电压范畴是44-57V中间。但凡供电标准电压非48V的,全是非标商品,例如常用的12V,24V供电商品。但48V供电也不一定就一定是标准PoE商品,这就需要使用数字万用表这类电压测量仪器来辨别到底。

标准PoE供电电压范畴、电流量及输出功率规定

2、用数字万用表测

运行机器设备,将万用电表调至电压精确测量挡位,用万用电表两直流电流表各自点触PSE机器设备供电脚(一般是RJ45端口号的1/2,3/6或是4/5,7/8),假如测到有48V或其他电压值(12V、24V等)平稳輸出的机器设备就是非标商品。由于在这个环节中,PSE错误受电气设备(这儿为数字万用表)做检测,立即选用48V或其他电压值供电。

数字万用表检测

相反,假如精确测量出不来电压,数字万用表表杆在2~18V中间颤动,则为标准PoE。由于在这个环节,PSE在对PD端(这儿为数字万用表)开展检测,而万用电表并不是合理合法的PD,PSE不容易供电,无平稳电压造成。

3、依靠PoE探测仪等专用工具

为便捷工程项目安裝管理者对PoE互联网路线开展迅速识别和检测,分辨数据信号是不是具备PoE供电,PoE是不是运行一切正常,及其产品是标准PoE或是非标PoE商品,优特普产品研发了PoE探测仪。

该商品适用中跨检测(4/5 7/8)和末跨检测(1/2 3/6),适用IEEE802.3 af/at标准PoE和非标准PoE;具有公头和母头插口,可检测PoE插口或电缆线。只需把PoE探测仪接好有源网络,坐落于PoE探测仪的LED便会闪烁或闪动。闪耀为标准PoE ,长亮为非标准PoE。小小检测专用工具,就可以为工程给予方便快捷。

三、技术专业检测方式:选用技术专业检测仪

之上为常见的比较简单的PoE交换机鉴别方式。针对技术专业生产厂家而言,可以选用Sifos等技术专业检测仪来认证PoE PSE/PD机器设备是不是合乎IEEE802.3 af/at/bt 国际性标准的规定。

Sifos检测仪做为集成ic、生产商协议书一致性检测工具,可达到 PD 集成ic/计算机设备商 PD作用及完成是不是合乎 802.3 af/at/bt 协议书一致性规定。IEEE802.3at/af/bt标准里边要求了溶性、特性阻抗、电流量、电压、输出功率及其时钟频率主要参数的范畴限制值,技术专业检测仪给予了一套全智能化的测试标准,可以一目了然全自动评定是不是经过了标准检测。

四、看商品外型

一般,靠谱厂家都非常重视企业形象,商品外观设计也都较为精美,表明出其技术专业度。知名品牌生产商生产制造的PoE交换机一般都是有底端标签贴纸,商品取名上面带-P、PWR、-POE、-XP等英文字母,或是在交换机前板商品描述含有POE字眼。假如这也没有,那麼很可能买到山寨货或非标PoE交换机。

网友A(2022-01-10):
主要做加固结构,少量的,多样化的,有自己的研发设计团队,一站式服务,多年的行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