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在项目中的实际应用

楼主(2021-11-19):
本案例是电脑通过软件模拟 EtherNET/IP主站连接Mdodbus从站设备的配置案例。

使用软件为EIPScan 模拟主站,通过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Modbus Slave从站,步骤如下。

1.打开小疆智控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的配置软件,点击新建选择 EIP2MM。

2.配置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的 IP 及设备名称,IO size IN/OUT 填写数据长度,如读取一个寄存器则等于两个字节,那么该处填写 2。

3.设置Modbus的485参数。本例设置波特率为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

4.鼠标右键点击插入添加节点填写站号。

5.Node 处鼠标右键插入功能码(本例为 04 功能码读取只读寄存器)。

6.填写从站寄存器地址及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寄存器数量为 1 即两个字节,起始地址为从站的寄存器地址,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对应 EIP 主站的输入输出起始地址。无响应动作可选择保持或清零,即与从站断线之后可以保持数据或清零数据。

7.设置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的EIP主站,

8.添加 EIP 的从站即Modbus转EtherNET网关

9.点击 ADD Device 添加从站。

10.填写从站IP即配置软件里所配置的 IP,此软件不需要输入设备名称,但在AB等PLC配置时需要填写设备名称。

11.选择 Add Class1 Connection。

12.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2字节。

13.打开Modbus从站软件设置好对应参数即可读取到数据。

以上就是Modbus转EtherNET网关的快速配置方法,在PLC中应先导入网关对应的eds文件再进行相应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