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修复烘缸轴头磨损,怎么操作更可靠?

楼主(2021-11-19):
       某企业烘缸轴头磨损了,设备数据如下:轴承型号:23144CAK/C3,温度:120°C,轴颈220mm,修复宽度:120mm,单边磨损10-15mm。该烘缸轴头磨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烘缸轴头一般采用锥度轴配合锥度轴承或直轴退卸套配合锥度轴承,无论是哪种配合形式,都需要定期检查紧固螺母是否松动,以及定期预紧复测轴承游隙,否则会导致轴承内圈与轴头配合面产生间隙继而跑内圈,造成轴的磨损。一旦发生轴承跑内圈,轴头会不断的被轴承内圈啃噬,等发现后拆检磨损就会很严重。

对于烘缸轴头磨损问题来说,很多设备管理者会选择镶套补焊的方式应急,但是从使用效果来看并不理想。烘缸轴头材质是球墨铸铁焊接性能差,再加上磨损的轴头跟镶上的套接触面仅仅靠几个高点根本撑不住,使用寿命非常短。针对于上面这种情况,小编建议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解决烘缸轴头磨损问题,优势如下:

1. 修复材料是由航空级树脂、纳米无机材料和高性能碳材料、纤维等先进材料通过聚合工艺生成的一种高科技纳米新型材料,优点在于粘结强度高、综合力学性能好、抗腐蚀、耐高温、易于成型、可加工等。

2. 该技术不是一种应急处理技术,材料良好的性能及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可以做到修复表面与轴承内达到原始的配合面,同时恢复轴原始设计的过盈尺寸,因此可以保证更好的受力,在轴承润滑保养得当、轴承不出现烧蚀的情况下,其使用寿命可达到甚至超过新部件的使用寿命。

在线修复烘缸轴头磨损的现场操作情况:

1. 用氧气乙炔对烘缸轴头磨损部位进行表面烤油处理,然后用磨光机对烘缸轴头磨损部位进行表面打磨处理,然后用无水乙醇进行清洗;

2. 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至均匀无色差,然后将材料均匀涂抹至待修复部位;

3. 材料固化;

4. 清除多余材料;

5. 回装轴承,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