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裁剪命令怎么用?CAD裁剪命令快捷键应用技巧

楼主(2021-11-19):
CAD绘图过程中如果觉得图纸中某些图形不太合适想要对其进行裁剪的话该如何操作呢?CAD裁剪命令怎么用?接下来的CAD教程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软件中CAD命令快捷键大全之CAD裁剪命令的应用技巧吧!

一、CAD裁剪命令:

CAD针对块、外部参照、图像、视口、参考底图提供了不同的裁剪命令,如XCLIP、IMAGECLIP、VPCLIP等。浩辰CAD软件中提供了裁剪的总命令:CLIP;其根据指定边界修剪选定的外部参照、图像、视口或参考底图(PDF或DGN),可替代XCLIP、IMAGECLIP、VPCLIP、PDFCLIP、DGNCLIP等命令。

二、CAD裁剪命令应用技巧:

在浩辰CAD软件中打开图纸文件后,输入CAD裁剪命令:CLIP,按回车键确认,此时根据命令行提示在图纸中选择要裁剪的对象,CAD剪裁命令的提示列表会有所不同,取决于用户要剪裁的是参考底图、图像、外部参照还是视口。

1. 参考底图和图像

(1)开:打开剪裁并显示按先前定义的边界剪裁的参考底图。

(2)关:关闭剪裁并显示整个 PDF 参考底图和边框。 如果在剪裁处于关闭状态时再次剪裁参考底图,系统会自动打开剪裁。即使在剪裁处于关闭状态且剪裁边界不可见的情况下,系统仍会提示用户删除旧边界。

(3)删除:删除预定义的剪裁边界并重新显示完整的原始参考底图。

(4)新建边界:定义一个矩形或多边形剪裁边界,或者用多段线生成一个多边形剪裁边界。

选择多段线:使用选定的多段线定义边界。此多段线可以是开放的,但是它必须由直线段组成并且不能自交。

A. 多边形:使用指定的多边形顶点中的三个或多个点定义多边形裁剪边界。

B. 矩形:使用指定的对角点定义矩形边界。

C. 反向剪裁:反转剪裁边界的模式:剪裁边界外部或边界内部的对象。

2. 外部参照

(1)开:显示当前图形中外部参照或块的被剪裁部分。

(2)关:显示当前图形中外部参照或块的完整几何图形,忽略剪裁边界。

(3)剪裁深度:在外部参照或块上设定前剪裁平面和后剪裁平面,系统将不显示由边界和指定深度所定义的区域外的对象。剪裁深度应用在平行于剪裁边界的方向上,与当前UCS无关。

A. 前剪裁点:创建通过并垂直于剪裁边界的剪裁平面。

B. 距离:通过指定距离创建平行于剪裁边界的剪裁平面。

C. 删除:删除前剪裁平面和后剪裁平面。

(4)删除:为选定的外部参照或块删除剪裁边界。要临时关闭剪裁边界,请使用"关"选项。"删除"选项将删除剪裁边界和剪裁深度。不能使用 ERASE 命令删除剪裁边界。

(5)生成多段线:自动绘制一条与剪裁边界重合的多段线。此多段线采用当前的图层、线型、线宽和颜色设置。当用 PEDIT 修改当前剪裁边界,然后用新生成的多段线重新定义剪裁边界时,请使用此选项。要在重定义剪裁边界时查看整个外部参照,请使用"关"选项关闭剪裁边界。

(6)新建边界:定义一个矩形或多边形剪裁边界,或者用多段线生成一个多边形剪裁边界。

A. 选择多段线:使用选定的多段线定义边界。此多段线可以是开放的,但是它必须由直线段组成并且不能自交。

B. 多边形:使用指定的多边形顶点中的三个或更多点定义多边形剪裁边界。

C. 矩形:使用指定的对角点定义矩形边界。

D. 反向剪裁:反转剪裁边界的模式:剪裁边界外部或边界内部的对象。

3. 视口

(1)剪裁对象:选择要剪裁的视口。

(2)多边形:绘制剪裁边界。可通过指定点来绘制直线段或圆弧段。 "下一个点"、"圆弧"、"闭合"、"长度"和"放弃"选项的说明与 PLINE 命令相应选项的说明相同。

(3)删除:删除选定视口的剪裁边界。仅当选定的视口已被剪裁时此选项才可用。如果剪裁以前被剪裁过的视口,则原来的剪裁边界被删除,而应用新的剪裁边界。

本篇CAD教程中小编给大家盘点了浩辰CAD软件中CAD命令快捷键大全之CAD裁剪命令的相关应用技巧,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上述教程来进行练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