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享欧陆3504温控表的modbus寄存器列表

楼主(2021-11-19):
求分享欧陆3504modbus寄存器列表

网友A:
可以直接技术热线打过去问问,问你想要的那些地址。比如读取值,设定值等

网友B:
可以参考下面的论文,有关于欧陆3504温控仪表的使用,以及读取仪表当前温度值的报文,及设置 温度值的报文;

https://wenku.baidu.com/view/61e80c3ebe1e650e53ea996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