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2怎么这么难用
可以,但没必要

楼主(2021-11-20):
这软件想往下翻一点点,它直接往下翻一页,想复制一段程序稍微往下一拉就自动跑一大片。

是我的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可以把行间距设短一些,你估计注释用了32的

网友B:
三菱就没好用的软件,全是老套的东西

网友C:
请使用shift+方向键选中  这个软件还是比较好用的  有很多快捷键 编写程序非常简单方便    要是这软件都用不习惯的话 像那种结构化托拉拽编程估计就更难了

网友C:
最后把你鼠标的滚珠使用每次滚1行  电脑默认的是3行